[开发工具] MPLAB和PICC都安装了好几次了,为什么还是在MPLAB找不到PICC?

楼主(2014-11-02):
MPLAB和PICC都安装了好几次了,为什么还是在MPLAB找不到PICC?MPLAB依然提示我没有安装PICC:No valid installed HI-TECH compiler drivers;MPLAB 版本是 8.92 ,picc版本是 9.83  9.81都用过老是出现这种问题,前一阵子用得好好的也出现过,后来我给全部都卸载了重新安装了好几次又弄红啊了,今天又想用又不行了。。。就是在MPLAB IDE 新建的时候选择编译语言的时候找不到PICC,即时选择更多,找到了PICC 并手动指定了PICC.EXE的路径,依然不行,还是不能用。今天是吧PICC 和 MPLAB 卸载了重新装了都不行,PICC已经更好了好几个版本了,而且也以已经**了,也更换了好几个安装的路径了,还是不行。以前在公司的电脑业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是换了好几个版本才换到现在用的PICC 9.83和MPLAB 8.92才弄好了,不过现在这两个又不行了,应该不是版本问题 是什么问题么???大家有经验的来说下,我现在用的是个人的笔记本出现的问题,公司的电脑的也是我自己安装了,两台电脑都陆陆续续出现过这种问题,非常烦人。

您好,我也遇到了像您一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装XC8,建立工程时选XC8,具体编译时就可以改选PICC了

网友B(2016-03-28):
我也是搞不定,只好用了XC8。win10系统

网友C:
也可试着将指定相应程序。还有看一下安装路径下,是不是有中文路径?

网友D:
默认安装到C盘了吗

网友E(2017-07-30):
同求啊,我也是这样的问题,用着用着,突然picc与MPLAB就挂接不上了,而且重装也不好使!有大神给出对应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了吗?

您好,我也遇到了像您一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19-04-06):
自从用了XC8 就没有回头用其他了   不过感觉PIC系列编译器什么的比较乱   不同版本XC 还不能随便移植

网友G:
全部默认路径。

网友H:
一直用的XC8,路过支持一下

网友I:
多少年前的帖子, 是怎么挖出来的??

网友J(2025-03-26):
我的win10台式机,因为PICC是lite版本,升级PRO版本,结果picc与MPLAB就挂接不上了,装卸了N遍也不行,

网友K:
MPLAB 需要知道 PICC 编译器的位置,并且需要访问相应的工具。

网友L:
PICC先安装,再安装MPLAB就会自动识别出来。

网友M:
应该不是版本问题 是什么问题么???

网友N(2025-08-29):
可能原因:1. 安装顺序错误(应先装 PICC 再装 MPLAB);2. 版本不兼容(PICC 与 MPLAB 版本不匹配);3. 安装路径含特殊字符;4.PICC 未注册或破解失败。
解决:按正确顺序重装,选兼容版本,用纯英文路径,确保 PICC 激活成功。

网友O:
可能是版本不兼容,MPLAB 与 PICC 需匹配版本。或安装路径含中文 / 空格,导致识别失败。也可能 PICC 未注册,需在 MPLAB 的 "Tools"→"Options"→"Compilers" 手动添加 PICC 路径。还可能安装不完整,建议卸载后用管理员权限重新安装,确保路径纯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