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基于HALL传感的SVPWM问题

楼主(2014-11-02):
最近折腾FOC,ST2.0的库,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行了,有几个问题还是不清楚,向高手请教。
1.我用的伺服电机HALL传感好像很奇怪,初相不是0度,测了一下,大概是150度,但是却又不像ST库中一样,每个扇区分布并不均,所以判断进入某个扇区来改变角度量是不准的,很纠结,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2.PWM频率为15000Hz,不知道最大能调到多大呢? 调到30K试了一下,感觉很不对劲

希望技术上交流,呵呵 留个QQ:570733482

网友A:
初始相位能手动整定吧?我们霍尔板都是自己粘的。

楼主:
关键是正向的扇区进入角度不一定,并且每个扇区有点区别,很奇怪

网友B:
你是用TI的还是St的平台,零角度都是不一样的,ST和TI相差90度,你改写段程序把电机拉倒零度,然后再对比霍尔是不是对应的零度。零度不对的话后面肯定做不好。伺服用到20K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