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从替换定理应用的局限性看谐波平衡法原理的错误

楼主(2014-11-02):
题目看起来是PK类的,但是内容都是浅显的分析,不会引起争论。有些看起来高深的应用也会出错,其原因有时是因为忽略了一些不言自明的基本概念。因此,不言自明,需要时也需要言一言。
.
我对用于振荡器非线性仿真的“谐波平衡法(HB)”原理的怀疑始自第一次阅读其原理性**:
Michael S. Nakhla & Jiri Vlach, “A Piecewise Harmonic Balance Technique for Determination of Periodic Response of Nonlinear Systems”, IEEE Tra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Vol. CAS-23, No. 2, Feb. 1976
文中就用到“替换定理”,尽管**没提“Substitution Theorem”的名称。替换定理是HB原理的理论基础,是我见到替换定理最重要的应用。我因此对早前本坛讨论替换定理产生了兴趣。
要一次说完题目内容的前因后果会太累,我就写一点贴一点,可能会比较拖拉。
先上两图。
.

此图是HB**中替换定理的示意。
.

此图是讨论中用到的替换定理说明。
.
通过两图的对比可见,HB**中使用的是替换定理,网络S2Na对应,S1Nb对应。
.
下面将先刨根问底地说明替换定理应用的局限性。
.

网友A:
替换定理不是substitution theorem吗?啥时候变成replacement了?

关于CAD算法,得看专业书籍,里面很多东西跟基本原理描述大不同,比如仿真软件仿真非线性电路,耗时跟仿真线性电路差不多!这个跟手算得出直觉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定理不是substitution theorem吗?啥时候变成replacement了?

关于CAD算法,得看专业书籍,里面很多东 ...

名词说错了,那就改过来,Substitution.

仿真具体的算法 会有变化,但是应该是为原理服务的,不应该与原理脱节。如果脱节,说明或者其中之一有错,或者两者都有错。

楼主:
要看清楚讨论的问题,需要对全电路进行解读。
3. 电阻分压图
对图3你作何解读?
无源电阻上的节点/端口电压,从全电路的视野看,R1两侧中,有一侧或者两侧一定存在独立源(电压或者电流源)。因为,“电路中的电压、电流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完整电路的顺藤摸瓜,总可以找到独立源,或者,在R1一侧或者两侧可以等效出戴维南源。
.
对于图3两端有电路(未显示)的全电路U1U2肯定不是开路电压。既使图3中有一侧开路,从图3中也无法判断U1U2哪个是开路电压。因此在不确定U1U2是否是开路电压下,无法进行进一步的戴维南源等效。下面举例说明。
4. 一个全电路
4中,如果戴维南源开路,戴维南源左侧电路的所有节点电压等于0,说明戴维南源左侧电路不存在独立源,因此也无法等效出戴维南源。
.
对图3能不能施加替换定理?能。
5. 4全电路的替换定理应用
5U1电压源替换R3,替换后R1R2、戴维南源的电压、电流不变。显然U2不是开路电压。如果将戴维南源开路, U2将改变,再等效失去意义;并且,戴维南源开路后,左侧电路原本不存在独立源,用U1源的等效显然是不合理的。
.
如果图4的戴维南源在左边,U2是开路电压,情况将会怎样?见图6、图7
6. 另一个全电路,U2是开路电压
.
7.     6 替换后的电路
.
下面通过计算,对比图6、图7各自戴维南源等效的结果。如果两个等效源相等,说明替换结果可以被再利用;否则,替换定理的应用受限。
.
E=1VRs=R1=R2=R3=1ohm
.
6的“戴维南源1”等效参数:
Rs1=[(R1+R2)//R3]//Rs=0.667//1=0.4 ohm
U1=E[(R1+R2)//R3]/[Rs+(R1+R2)//R3]=1V*(0.667/1.667)=0.4V               U2=0.2V
因此,戴维南源1:(0.2V0.4 ohm
.
7的“戴维南源2”等效参数:
U1=0.4VU2=0.2VRs2=0.5ohm
戴维南源2:(0.2V0.5ohm
如果图7包含R3,等效结果是一样的。
.
可见两个戴维南源不等效。
.
到目前为止,替换定理没有显示出具有进一步应用的价值。
.

网友B(点评):
俺还没明白说的什么,k5就点赞送分儿了

网友C:
to LZ:

建议,仔细看我所引的那段替代定理的内容,可以说其中几乎每个字都有其意义绝不能少。那个是我所看到的关于替代定理最简洁的表述,但其却是严谨的。

关于替代定理及其应用,我可以给出一堆资料来加以说明,但若其本意都未能弄明白那就是浪费智力了。

最后只想跟你说一句,你那“替代定理”玩错了!

网友C:
其实,LZ你一开题我就知道其结局了,只是想看看是否如我所料....

玩了“替代”后,居然还要变动所保留的网络!!!

“重修吧!”,这是我对学生能给的唯一建议。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我就管不了了....

网友A:
顶楼2图,没猜错的话是李翰荪的《电路分析基础》上的,这本书大约90%的内容都是直接抄袭已有教材上的!

替代定理在本科范围内,有针对电阻电路的,和动态电路的两种,前者严谨完整叙述需要50~80字,后者大约是150字!
顶楼那个图不适合当作范本!偷来的,偷的还不完整!比如适用范围是???这个必须得说吧。

楼主:
对酱油的指责,我不认可。希望看到有分析的反驳。

网友C(点评):
那么几个大字都看不懂的,还需要指责吗?那是可怜啦!

网友C:
不过,还是建议LZ找本《电路》类的教科书自学一下为好。此外,还有那个“线性”,也该找些相关的书籍自己看一下吧!

这些东西都玩不转的,还配被人指责?说实在,就一玩笑而已!

楼主:
我这个贴不是针对酱油的。因为先前参予过讨论,并且在“替换后的戴维南源等效”上有过错误认识,所以有必要反思、小结、分享。
其实这些内容说开了都是挺简单,没什么深奥的。非技术的内容我就不理睬了,否则又成口水贴了。

楼主:
Lgz2006: 至少源电势E和端电压U的强调区分,正是老抽的缺憾。

这个我想倒不至于。忽视“全电路”的思考是可能的,这也是常见的现象,需要引起重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想倒不至于。忽视“全电路”的思考是可能的,这也是常见的现象,需要引起重视。 ...

前面几篇关于米勒讨论,几个电路贴图给了一个感受,老抽不是从电原理理解电路,而反善于从数学上认识,十分缺乏感性的从容自由
这可不代表认同你的分析一一你想说的结论是啥?

楼主:
这可不代表认同你的分析一一你想说的结论是啥?

我目前的结论:替换定理的应用范围极其有限,替换后的结果难以被再利用,比如不能用于戴维南源的等效。

楼主:
4楼分析的出发点是:分压电阻不是完整的电路,要全面的看问题,需要考虑完整的电路条件。比如电压来自哪里、电压是不是开路电压,等等。没有这些已知条件,进行等效就会有问题。

尽管分压电阻不是完整的电路,还是可以施加替换定理的。结合上面的等效条件,可以看到:“替换”不是“等效”。

楼主(点评):
直击矛盾焦点,这种作法要得。

楼主:
你觉得对替换后的那部分被保留的网络动手脚,对那个替换源公平吗?

这是你在另一帖中对上面图的提问。
首先,图4、5是我构造的一个“全电路”,全电路包括提供U1、U2的戴维南源。在图5中,戴维南源不开路,无法对其左侧电路进行戴维南源等效,因为U2不是开路电压。要等效,就要动手脚,断开电路,使U2节点呈现开路电压。有问题吗?
这个作法,就是要对照在不明U2是否是开路电压下的等效。

补充15楼最后一句:“用U1源的等效显然是不合理的”,为“用U1源替换后的等效显然是不合理的”。

楼主:
把其他帖子中有关的内容归纳到这里提示4楼思路。(略作调整)

(针对图3的问答)
电阻上的电压从哪里来的?---- 是“源”提供的。
源在哪里?---- 在分压电阻以外的电路里。
有电压的分压电阻是完整的电路吗?---- 显然不是。

不完整的电路可以作替换吗?---- 可以,比如对图3就可以作替换。

U2是开路电压吗?---- 根据完整电路的全局思维,不能确定。
没有开路电压有戴维南源等效吗?---- 没有
那么,能用U2等效戴维南源吗?---- 在不确定U2是开路电压前不能作戴维南源的等效。

4楼用不同的例子展示了多种可能情况及其结果,说明“替换”不是“等效”,替换的结果不能被用于再等效,“替换等效”用词是不妥的,替换的应用范围是很有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其他帖子中有关的内容归纳到这里提示4楼思路。(略作调整)

(针对图3的问答)

就下面这句(还特别加重的)

没有开路电压有戴维南源等效吗?---- 没有。

就足以说明你没看懂我的变换过程。前面那一步的电压源替代变换是白做的???

当然,你也不懂什么是“替代定理”。还没完事了,居然就把最右边的那个源给撤了。

楼主:
就足以说明你没看懂我的变换过程。前面那一步的电压源替代变换是白做的???

是白做了,因为该源是替换源,不能被用于戴维南源等效的独立源。我再简单说一下4楼图4、5的意思。

图4左边的是无源电路,没有独立源。但是它可以被替换,如图5所示。
(替换后)将右边戴维南源与左边电路断开,是等效戴维南源的先决条件。这样,开路点右边的原戴维南源保持不变(开路电压正确);左边在R2上得到开路的电压(不同于原U2)。

但是,如果替换前作同样的断路,左边电路所有电压等于0。由此判断左边电路不存在独立源。

由此可见,用替换后的U1源作进一步等效,左边电路将无中生有出独立源,结果不成其为“等效”。因此,“替换源”不等同于“独立源”,“替换”不是“等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白做了,因为该源是替换源,不能被用于戴维南源等效的独立源。我再简单说一下4楼图4、5的意思。

图4左 ...

关于这个,已经没有任何必要给你说明了,因为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替代定理里面所说的等效概念。

此外,针对LZ首帖所说的对关于HB那篇论文的质疑,这里只想给出一个结论,那就是:

那篇论文所论及的关于“替代定理”的部分没有任何问题。其实,相关的应用还有很多,“替代定理”也不是仅此而已,它有一系列的变形。但是,如果连这么个最基本的形式都不能理解的话,还去质疑那些论文,那就太不自量力了。

讨论至此也该结束了,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个,已经没有任何必要给你说明了,因为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替代定理里面所说的等效概念。

此外,针 ...

面对21楼“无中生有”的例子,你还要称自己懂替换定理+等效,说你什么好呢?一个计算、等效等等不是出个结果就完事了,还需要对结果进行多方面的检查、验证。在这方面,尤其在分析方面,你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他的就懒得跟你说了。

楼主:
谐波平衡法(HB)的名称是由“线性电流=非线性电流”含义而来,其原理与“替换定理”有关。
在安捷伦ADS 2009年的非线性仿真软件原理介绍中就已经没有“谐波平衡”和“线性=非线性”的影子了,只是软件名字还是HB。前后原理已经不同,说明两者必有一错。

这其中的前因后果我不清楚,绝大多数人也会不清楚。我的看法是,早期的原理或是有错误,或是不可行。凭直觉也能判断,线性分量凭什么跟非线性分量相等?

作为替换定理讨论的延伸,我原本打算以HB为例说明替换定理的应用范围,现在估计,这些内容没几个人感兴趣。再有,连前面指出的替换定理应用的“无中生有”都不认账,我对内容的延伸就兴趣大减了。

以前有说法,中国学生高分低能,看看一些辩论就明白了。要想成为领军人物,就不能只读书、甘当跟班;要勤思考、多实践;要为真理而辩、不为声誉而辩。为真理而辩,声誉不请自来;为声誉而辩,只会事与愿违。

分析到此为止。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