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局部变量作用范围

楼主(2014-11-02):
int main(void)
{
  if()
  {
    unsigned short temp;
  }
  else
  {
    unsigned short temp;
  }
}

如果如上面 定义 是否 会认为是 同一个 变量

楼主:
以前 一般 都是这样写的

int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temp1,temp2;
  if()
  {
    temp1;
  }
  else
  {
    temp2;
  }
}
我的理解是  局部变量作用 域应该是 最靠近的  花括号 内  是否 可以这样 理解

楼主:
因为看到  老外 按照一 楼的 方法写

1楼的方法  应该  比 2楼效率高  单一函数  大的 时候  可读性 也  比2楼 好

网友A:
大括号内有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 一般 都是这样写的

int main(void)

作用域是所在的大括号

网友C:
效率基本一样,这得益于现在高效率的编译器。
一楼的更安全,不容易出错。

网友D:
不会。
主要是易读。使用变量的地方和定义变量的地方靠的近。容易理解代码。

网友E:
C语言?还是C++?好像C的话就只能定义在函数开始的位置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语言?还是C++?好像C的话就只能定义在函数开始的位置吧。

你不会是看谭浩强学的C语言吧?撸主的写法在15年前的C99标准里面就明确支持了,难道国内教科书还在讲C89的语法?

网友G:
实践证明1楼的写**有风险。
至少VC上出现过。

网友H:
范围在大括号内,C99和GNU C这样写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I:
都不重要.

网友J:
同样的名字就不要重复用了。近一点就效率高了?人家编译器看你不用立马收回了,根本不用我们考虑。
另外,相同名字同样再定义,是很容易出错,主要是眼更容易花。
而且一个函数,不要写的太大,你写那么大,变量写的再近也不方便理解,这不是舍本求木么。

网友A:
C89也可以这样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C89也可以这样写

别扯了,C89要求变量定义在实体语句之前,撸主位程序出现if以后就不能再定义变量了,肯定是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不会是看谭浩强学的C语言吧?撸主的写法在15年前的C99标准里面就明确支持了,难道国内教科书还在讲C89 ...

the c programimg languages 序里说
,标准只是给造编译器人看的。我们要关注不是c****,而是编译器支持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the c programimg languages 序里说
,标准只是给造编译器人看的。我们要关注不是c****,而是编译器支持 ...

15年前标准都不支持的编译器,你还用他干什么?电子技术日新月异,5年前的东西都可能落后,你还抱残守缺,很有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别扯了,C89要求变量定义在实体语句之前,撸主位程序出现if以后就不能再定义变量了,肯定是错的。 ...

不要信口开河

在大括号后面定义变量是随时可以的

网友K:
二楼方法更安全.

楼主:
发现还可以这样写
for(i=0;i++,i>100;i++)
{
}

网友L:
选择语句,楼主的写法可行

网友M(2015-01-04):
话说,大山当年也想多玩点花样,后来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第二种,
这习惯一直保持到今。

网友N:
我一直用的是第二种
1没必要去考虑一个局部变量在函数里面还有范围,这样会让函数变得复杂,也没有必要,所以局部变量作用范围就是函数内。
2这真不是一个好习惯,想不到这么写的好处
3项目编写中函数里面还能出现重名的局部变量,那作者的水平的确值得怀疑

不过楼主可以作为研究,在编译器中读取地址来测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