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一个将音频信号耦合放到给ADC采样的电路

楼主(2014-11-02):
我想做一个音频电平指示,就是音频信号给ADC采样,然后输出给LED,准备采用8个LED。放大之前是否要先跟随一级?音频耦合出来的是交流信号,如何转变为直流啊?一片LM324能搞定吗

网友A:
ADC输入阻抗比较高,普通的电压放大器就可以了,为了省银子,可以用“软件整流”,降了些分辩率而已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整流是什么意思,我估计要把电压抬高才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B:
你这个是单向整流就可以了,只要ADC的采样速度够快,这样就避开了交流的。

网友C:
检波…加积分(分别对应八段分频…

网友D:
随便找个运放,做个抬升电路就行了。我记得我当初用op07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随便找个运放,做个抬升电路就行了。我记得我当初用op07就可以了。

lm358

网友F:
那你还不如直接对音频信号整流再用个比较器比较后驱动八个二极管,那成本低多了

网友G:
如果是线路电平,775mV~1300mV之间(唉,这几年变化可真快)。就算1V好了。假如你的ADC满度5V,你得放大几倍。一个单运放就够了。建议是用个双运放,你还可以做点别的。
前面用个电位器,可以调整衰减。
单电源供电即可,运放偏置在1/2VCC上,配合适当的信号幅度以保证不被削波或超出ADC范围。
然后对ADC转换后得到的峰值进行计算、转换成端口所接的LED输出。

也可以用双运放剩余的另一半做检波,甚至直接获取峰值,这样ADC处理后可以省去很多的软件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