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中如何开中断

楼主(2014-11-02):
代码如下:
        Debug(115200);
        CPUSysTickInit();                                 //系统的时钟节拍初始化函数
        CPU_IntDis();                                        //将所有的中断全都关掉
        Timer2Test();//开中断,进行定时器测试
        while (1);
上面的代码中断根本就进不了,但是将顺序改为以下后就正常了

Debug(115200);
        CPUSysTickInit();                                 //系统的时钟节拍初始化函数
        //CPU_IntDis();                                        //将所有的中断全都关掉
        Timer2Test();//开中断,进行定时器测试
        while (1);
原因是进来的时候把所有的中断都关了,请问我要怎么设置才能先关所有的中断,原后再单独开某个中断,并能让中断正常工作呢?

楼主:
定时器初始化如下: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预分频因子,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erMode;//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LoadTim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x, &TIM_TimeBaseStructure);                                                //设置预分频器和计数器等参数
        TIM_ClearFlag(TIMx,TIM_FLAG_Updat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TIM_ITConfig(TIMx, TIM_IT_Update, ENABLE);                                                        //设置定时器溢出中断

中断如下: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printf("定时器中断成功了\n\r");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FLAG_Update);                //清除定时器中断发生标记
}

还请各位多看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Timer2Test()有把TIM2中断使能吗? 另外TIM2没有设置NVIC。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TIM_ITConfig(TIMx, TIM_IT_Update, ENABLE);
NVIC也设置好了,正常是可以中断的,就是不能调用下面这句:
CPU_IntDis();                                        //将所有的中断全都关掉
我看到别人的都用了这个,但是我就是不能用,没找到原因

楼主:
求解答。。。。各位老大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