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Nano130该怎么使用Uart控制器对上位机通信?

楼主(2014-11-02):
本来想如果例程已经实现通信的话,就不用自己从头开始编写程序了。
论坛上有用虚拟串口通信的(Vcom)。可是ano100BSeriesBSP_CMSIS_V3.00.000_NuEdu 已经没有了VCOM的例程。
StdDriver/UartTxRx_function 也不能直接用。下载了程序,两端的USB都接到电脑了,还是没显示新的com口。

楼主:
。。。
“Nano系列UART数据唤醒精简示例
NuTiny-EVB-Nano130 pin44(RX)
和 pin45(TX)经过RS232连到PC,通过串口助手”
一直以为只要有USB口就可以和PC直联通信。应该是错误的。需要用RS232收发器,才可以进行串口通信。

另外别一发帖子就结我帖了拜托!

网友A:
Nano虚拟串口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o虚拟串口的例子

谢谢你
我用你发的例子。板子两个USB口都连上电脑了。系统没显示另外的COM口。
外接了个MAX3232。用UART_TxRx_Function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看板子发送的信息了
之后再慢慢看虚拟串口吧。
这事还是急不了的

网友B:
这个板子真是高大上啊。这个板子上是不是已经提供USB转串口的接口了,如果有了,直接就能用啊。

网友B:
如果没有可以使用PL2303做个USB的串口,MAX232只能提供台式电脑上那种串口,现在好多台式机主板都不再提供了,所以建议最好做那种USB的,USB才是王道。做好了,你就直接控制串口收发器读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