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差分线对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4-11-02):
大师,我用的altium designer画的PCB,但是,差分线对的线之间的间距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小弟是新手还没画过差分线对,用差分线对画的时候很难画到焊盘上,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手动定义差分对可以在右侧的PCB pannel中,在上面的下拉列表中选择different pairs editor

楼主:
两条线之间的间距在哪里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