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驱动adxl345几个问题,IIC通信

楼主(2014-11-02):
我改了51驱动adxl345的历程,保存到一个.h头文件里,可是在主函数调用它的时候,里面总是有一个函数调用不了。求大家指点,感激不尽。
以下是移植的.h头文件的内容 。
*
* ADXL345模块
*
* 用途:ADXL345模块IIC测试程序
*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CL  GPIO_Pin_1
#define          SDA  GPIO_Pin_2

#define          SCL_0   GPIOA->BRR =  SCL      //IIC时钟引脚定义
#define          SCL_1   GPIOA->BSRR =  SCL

#define          SDA_0   GPIOA->BRR =  SDA      //IIC时钟引脚定义
#define          SDA_1   GPIOA->BSRR =  SDA     //IIC数据引脚定义

#define   SDA_DATA   GPIOA->IDR &= SDA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CY;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ADXL345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ADXL345_Start(void);
void ADXL345_Stop(void);
void ADXL345_SendACK(char ack);
char  ADXL345_RecvACK(void);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void);
//---------------------------------

void ADXL345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A | SC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DXL345_SDA_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DXL345_SDA_O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void)
{
    SDA_1;                    //拉高数据线
    SCL_1;                    //拉高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SDA_0;                    //产生下降沿
    DelayUs(5);                 //延时
    SCL_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void)
{
    SDA_0;                    //拉低数据线
    SCL_1;                    //拉高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SDA_1;                    //产生上升沿
    DelayUs(5);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char ack)
{
          ADXL345_SDA_OUT();
    if(ack) SDA_1 ;                  //写应答信号
          else SDA_0 ;
          DelayUs(1);
    SCL_1;                    //拉高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SCL_0;                    //拉低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char ADXL345_RecvACK(void)
{
          ADXL345_SDA_IN();
    SCL_1;                    //拉高时钟线
    DelayUs(2);                 //延时
    if(SDA_DATA) CY = 1;                   //读应答信号
          else CY = 0 ;
    SCL_0;                    //拉低时钟线
    DelayUs(4);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ADXL345_SDA_OUT();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if(dat&0x80) SDA_1 ;
                                else SDA_0;           //送数据口
        SCL_1;                //拉高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SCL_0;                //拉低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
    ADXL34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ADXL345_RecvByte(void)
{
    BYTE i;
    BYTE dat = 0;

    SDA_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_1;                //拉高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if(SDA_DATA) dat ++ ;             //读数据
                          SCL_0;                //拉低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Ms(5);
}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ADXL345_IO_Init();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
//******主程序********已经注释掉
/*********************************************************
void main()
{
        uchar devid;
        delay(500);                                   //上电延时
        InitLcd();                      //液晶初始化ADXL345

        DisplayOneChar(0,0,'A');
        DisplayOneChar(1,0,'D');
        DisplayOneChar(2,0,'X');
        DisplayOneChar(3,0,'L');
        DisplayOneChar(4,0,'3');
        DisplayOneChar(5,0,'4');
        DisplayOneChar(6,0,'5');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        //读出的数据为0XE5,表示正确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play_x();                           //---------显示X轴
                display_y();                           //---------显示Y轴
                display_z();                           //---------显示Z轴
                delay(200);                            //延时
        }
}
*/
每次编译都是出错为这个..\..\Output\HelTec.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ultiple_Read_ADXL345 (referred from main.o).
但是这个头文件用VC6编译却可以通过,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点评):
楼主你好啊。我也是用stm32的IIC来初始化ADXL345的,然后现在一直都还不行啊,不知道你的问题已经解决没有,能不能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