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个关于i.mx6启动u-boot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4-11-02):
再发一遍。。。才那个不知道怎么回事直接变成结贴了。。。
我用的i.mx6q的板子,根据官方给的编译流程编译uboot后,反汇编根目录下的u-boot文件,发现
27800730 <reset>:
27800730:        e10f0000         mrs        r0, CPSR
27800734:        e3c0001f         bic        r0, r0, #31        ; 0x1f
27800738:        e38000d3         orr        r0, r0, #211        ; 0xd3
2780073c:        e129f000         msr        CPSR_fc, r0
27800740:        eb00000d         bl        2780077c <cpu_init_crit>

27800744 <stack_setup>:
27800744:        e51f002c         ldr        r0, [pc, #-44]        ; 27800720 <_end_vect>
27800748:        e2400602         sub        r0, r0, #2097152        ; 0x200000
2780074c:        e2400080         sub        r0, r0, #128        ; 0x80
27800750:        e240d00c         sub        sp, r0, #12        ; 0xc

这两个标签中间没有start.s中的relocate部分,也就是把uboot从emmc拷贝到ddr中,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通过别的途径完成拷贝了吗?跪求解答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网友B: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你好,BSP版本不太清楚,uboot的版本是
VERSION = 2009
PATCHLEVEL = 08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帖中编译的u-boot可以正常使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