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驱动段式LCD节电模式

楼主(2014-11-02):
PIC16F系列,要节约电,现在没法设置为休眠模式。无法人为按键唤醒,因为固定时间要控制PWM启动。
大概有6MA左右。6000mah电池就能待机1000小时=42天?客户能用说30-60天就好。还能再减没?
http://www.amobbs.com/thread-476885-2-1.html
上面帖子讨论各种结果,输入也有输出1也有,感觉输出1也不安全。IO口不用的设置为输入还是输出啊。
现有有两个IO口没预留上下拉位置。无法上下拉。输出0+悬空可好?
PIC驱动LCD,已经设置为最低功耗模式,是否需要关闭LCD?

网友A:
这种学究也只有a嬷嬷那边干得出来了。不用的端口,输出0和1都可以,没有本质区别,我只见过开漏输出不用的端口,输出0和外上拉,有nA级别的区别的。你的PIC工作电流到6mA了?多高的频率?看看数据手册,有这么大电流么?没有,就去看外围硬件是不是有问题,在耗电。LCD关了,可以少100uA级别的电流,能不能关,取决于用户需求,你说了不算。另外要节能,就尽量降低单片机工作频率,这个是成倍减小工作电流的。

网友B:
深入浅出AVR单片机,我看了,写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学究也只有a嬷嬷那边干得出来了。不用的端口,输出0和1都可以,没有本质区别,我只见过开漏输出不用的 ...

关闭LCD实测节约100-300UA。这个和客户沟通一下不关就好,这个不是很耗电。
原先主频是32M,6.4468mA。改为8M,2.7421mA。
32K,55uA,500K,380UA,其他没列出。那就用8M了,太低了感觉不是不好,特别是计时,不过我这里用的是时钟芯片。
没有接触过节约电方面的,暂时不清楚ma级别在保证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单片机最低的了。
初入单片机江湖,感觉路子越走知识越宽,学不完。谢谢江工赐教了,有如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