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单片机信号的测量,是用示波器好还是逻辑分析仪好

楼主(2014-11-02):
RT,最近画了块数码管的PCB板,用的595级联。但是每当秒数跳动时都会带来闪动。
所以想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是用示波器还是逻辑分析仪比较好
此外如果要看SPI I2C的话又是哪种比较好,希望各位给点建议。

PS:写了个简单的程序单纯控制数码管时没跳动,就是一整个系统运行就有跳动。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串扰,所以想用示波器之类的确定下。

网友A:
示波器就够用了

网友B:
啥都没用。。。很明显这是你读取时间的过程太长,导致显示在读取时卡住了。

网友C:
还是用脑子分析比较管用,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你都不容易看到秒跳动这个过程。一般来说逻辑分析仪用于比较复杂的数字逻辑信号记录分析,示波器适用于重复性的模拟和数字信号,但是测复杂的数据就不行了。不过现在的一些数字示波器自带了I2C、串口、SPI等接口的协议分析功能,已经类似于逻辑分析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脑子分析比较管用,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你都不容易看到秒跳动这个过程。一般来说逻辑分析仪用于比较 ...

整体程序不是我写的,不过用万用表测几个引脚(数据引脚、时钟、锁存)的话都是高电平,也就是空闲状态是高电平,等到需要重新输入时(秒跳动)输出引脚才输出信号。
示波器的话我记得好像有捕获功能,所以在想是不是能电平拉低时捕获,这样就能看波形了

至于看I2C 串口协议啥的,也就是说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D:
根据你的问题还是用逻辑分析仪好,要找产生问题的原因要接多路同时观察,采样速率当然要够用。

网友E:
示波器就是奢侈的逻辑仪,逻辑仪除了通道比示波器多,其它的功能示波器都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