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程序看不明白~~~

楼主(2014-11-02):
TI, timer, ck, ST, TE
uint8_t current_clock = 0;

void timer_config(void)
{
    /* Systick时钟每秒触发CLOCK_SECOND次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CLOCK_SECOND))
    {
        while (1);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时间标志累加 */
    current_clock++;
}

uint16_t clock_time(void)
{
    return current_clock;
}

void timer_set(timer_typedef* ptimer,uint16_t interval)
{
    /* 设置时间间隔 */
    ptimer->interval = interval;
    /* 设置启动时间 */
    ptimer->start = clock_time();
}

void timer_reset(timer_typedef * ptimer)
{
    ptimer->start =ptimer->start + ptimer->interval;
}

int8_t timer_expired(timer_typedef* ptimer)
{

    if((int8_t)(clock_time() - ptimer->start) >= (int8_t)ptimer->interva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想问问这个函数中当ptimer->start=250,ptimer->interval=10时,current_clock为无符号会益出,但我写了程序测了下,它能返回1,高手能讲解下为什么吗??

网友A:
uint16_t clock_time(void)
{
    return current_clock;
}

你的函数返回类型是unsigned short的吧。就因为这个。建议不要这样写,特别是非8位的片子。

网友B:
负数取反加1。谭浩强书前几页就有

网友B:
这个编译器要强制。51keil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nt16_t clock_time(void)
{
    return current_clock;

是的,这里是 uint8_t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出现在
    if((int8_t)(clock_time() - ptimer->start) >= (int8_t)ptimer->interval)
这句。

原来这样,但这还有个疑问就是,我觉得这样来实现定时会不会有问题呢?平时总是用标志位来定时,第一次看到还能这样写的,,但我总感觉这其中的转换是否每次都会间隔10呢,因为这其中的转换有点乱,不是很会算,还请大虾,指点下~~~

还有就是为什么要转成int8_t呢??
能讲解下越位补偿是什么概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要达到目的很简单,你先把这两个无符号变量扩大成有符号16位的,就能达到目的。因为比较运算 ...

感谢版主的耐心讲解,,,原来越位补偿是版主自创的,怪不得百度不着。。。,但这个回答中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说“但是对于你这种情况,可能强制成int16_t更合理”,如果定义成16位变量不也和8位一样存在益出的情况吗??

网友A:
找到问题所在了吗?如果找到了,谈谈心得吧。敞开交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