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ESD焊台如何选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03):
在x宝上搜索一下,有很多。可以根据你的预算来选择不同的档次。
我用的是便宜货

网友B:
我用的杂牌936烙铁。一般国产发热芯,再找个好些的烙铁头,就比较好用了,而且这个一般也不爱坏。两年前买了65,现在估计75应该差不多。
有读数强迫症的可以买个带数显的,呵呵。

网友C:
一两百的即可,配个好点的焊头。

楼主:
“好的焊头”一般怎么定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焊头”一般怎么定义?

就是烙铁头,可更换的。买个贵点的烙铁头,质量好还要保养好,用的长久。我比较喜欢刀口的烙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