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2ADC采样通道改变的在定时器中断中编程问题

楼主(2014-11-03):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记。

网友A:
你好,楼主!
如果你选择软件触发模式,每次在ADCx_SC1n[ADCH]中选择对应的ADC通道采样。

楼主:
能不能给个TPM0定时器的配置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TPM0定时器的配置程序?

你的意思单独的TPM0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单独的TPM0例程吗?

哦,不用了,TPM0,ADC0,LPTM我都已经调通了,经过测试都没有问题。

楼主:
因为项目后续可能还有问题,所以我暂时不结贴啊,便于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项目后续可能还有问题,所以我暂时不结贴啊,便于讨论。

Ok,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好的。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ADC0采样,因为我有几个值需要采样,所以我初始化ADC的时候,设置成选择通道A,软件触发,单次转换,硬件均值使能,然后我在一个1ms的定时器中改变ADC的采样通道,因为我看到手册上说,如果改变采样通道,又是软件触发的话,就会开始下一次的转换,但是结果不对。我想问一下我这样想,是不是对的?是哪里没有想到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ADC0采样,因为我有几个值需要采样,所以我初始化ADC的时候,设置成选择通道A,软件触 ...

对的,步骤是这样的,如果结果不对的,建议在新的ADC通道采样前,重新执行一下将初始化代码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步骤是这样的,如果结果不对的,建议在新的ADC通道采样前,重新执行一下将初始化代码步骤。 ...

原来是通道选择错误了,还是手册没有看仔细,误以为ADC0_SE7等于AD7,自己把自己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通道选择错误了,还是手册没有看仔细,误以为ADC0_SE7等于AD7,自己把自己坑了, ...

找到问题就是好的,学习总有个过程吗,
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吗!

网友A:
楼主,
以后还有问题,欢迎继续来论坛中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以后还有问题,欢迎继续来论坛中交流!

恩,好,谢谢你啦- -:lol:lol: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好,谢谢你啦- -

客气!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