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教各位大虾怎么在IMX6Q的开发板中增加USB接口

楼主(2014-11-03):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增加一路USB接口是要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增加一路USB接口是要做什么用?

想接到电脑进行调试,因为手里只有一个HDMI的显示屏,调试的时候开发板的OTG被接到鼠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接到电脑进行调试,因为手里只有一个HDMI的显示屏,调试的时候开发板的OTG被接到鼠标了。 ...

楼主你好,我们的开发板上有两个USB接口的,一个是usb -otg,另外一个接口是usb-uart接口,你可以使用usb-uart接口来调试的。

网友A:
这样就没有必要再多添加一个USB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的开发板上有两个USB接口的,一个是usb -otg,另外一个接口是usb-uart接口,你可以使用usb ...

我现在是在调试模式下用PC连接开发板,Android4.3上需要我点击授权给这台电脑。类似于这种情况,我是不是还需要加一个US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在调试模式下用PC连接开发板,Android4.3上需要我点击授权给这台电脑。类似于这种情况,我是不是 ...

请问你这里PC和电脑是通过什么连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里PC和电脑是通过什么连接的呢?

是通过OTG连得,就android手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里PC和电脑是通过什么连接的呢?

求救版主。。。还可以接出从的USB 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救版主。。。还可以接出从的USB 吗

用hu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hub吧

是咱们普通计算机用的hub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咱们普通计算机用的hub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