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编译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11-03):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的是MAPLAB IDE V8.85版本,编译程序的时候,总是提示我CONFIG里少了一个括号!可是怎么看都没有少括号,求大侠支招!!很急啊!
这是编译的提示:
Error   [194] E:\PRODUCT-DATA\TEST-DATA\MCU-AD-DA-POWER\PROGRAM\Test_Pro_serial_communication_send\main.C; 11.10 ")" expected
Error   [194] E:\PRODUCT-DATA\TEST-DATA\MCU-AD-DA-POWER\PROGRAM\Test_Pro_serial_communication_send\main.C; 12.10 ")" expected

这是我配置位: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FF&PWRTE_ON&MCLRE_OFF&CP_OFF&CPD_OFF&BOREN_OFF&CLKOUTEN_ON&IESO_OFF&FCMEN_OFF);
        __CONFIG(WRT_OFF&VCAPEN_OFF&PLLEN_OFF&STVREN_OFF&BORV_LO&LVP_OFF);

楼主:
高手快来!!!

网友A:
换换你的编译器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换你的编译器先

我用了HI-TECH UNIVERSAL 和MAPLAB XC8都不行!

网友A:
那把你的MPLAB ICD也升级下试试

网友B: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FF&PWRTE_ON&MCLRE_OFF&CP_OFF&CPD_OFF&BOREN_OFF&CLKOUTEN_ON&IESO_OFF&FCMEN_OFF);
这个在不在同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FF&PWRTE_ON&MCLRE_OFF&CP_OFF&CPD_OFF&BOREN_OFF&CLKOUTEN_ON&IESO_OFF&FCMEN ...

恩,在一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把你的MPLAB ICD也升级下试试

大侠,MPLAB IDE 你用的是几版本的???

网友A:
8.92版本,好像是MPLAB IDE最高版本;或者你也可以用MPLAB X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的配置文件里面数据是没有定义的.....测试的方法很简单,括号里面只写一个(确定百分百正确的),看是否提示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