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Buck电路的时域分析

楼主(2014-11-03):
我想问的问题是Buck电路的时域分析:负载为阻性负载
稳态以后的Buck电路,当开关管闭合的,电感电流比负载电流小的时候,此时电容是放电的,此时可不可以把电容跟电阻看成RC零输入状态进行求解输出电压?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我按这么算的,实际输出的电压跟这个模型分析的不一样呢?

网友A:
当开关管闭合的,电感电流比负载电流小的时候,此时电容是放电的
   是这样的状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开关管闭合的,电感电流比负载电流小的时候,此时电容是放电的
   是这样的状态么?… ...

恩,是的,此时分析电路的话,此时可不可以把电容跟电阻看成RC零输入状态进行求解输出电压?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我按这么算的,实际输出的电压跟这个模型分析的不一样呢?

网友B:
电感电流小于负载电流又不代表木有电流。。。

网友C:
此帖楼主在另一个网站发过,在那里我回复“不可以”。
至于不可以的原因么,6楼不亦心版主的回复最简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电流小于负载电流又不代表木有电流。。。

那么此时该怎么算呢?如果按RCL电路进行计算,例如得到p^2+P+1=0;系数可能不对。如果求出两个根后,利用两个初始条件而得到通解方程的关系式,一个初始条件是Uc(0+)=Uc(0-),但是另一个初始条件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电流小于负载电流又不代表木有电流。。。

那么此时该怎么算呢?如果按RCL电路进行计算,例如得到p^2+P+1=0;系数省略了。求出两个跟后,利用两个初始条件而得到方程的通解公式,一个初始条件是Uc(0+)=Uc(0-),但是另一个初始条件是什么呢?

楼主(2015-07-23):
引用 网友B:
电感电流小于负载电流又不代表木有电流。。。

http://bbs.21**/220937.html#buttom
麻烦版主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帖楼主在另一个网站发过,在那里我回复“不可以”。
至于不可以的原因么,6楼不亦心版主的回复最简练。 ...

http://bbs.21**/220937.html#buttom
麻烦版主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