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pwm驱动电路,关于tps2829和30h80

楼主(2014-11-03):
如图,请教tps2829和30h80的作用,nmos管的接法

这个东西要怎么接呢,哪一个接地?如何判别?

网友A:
tps2829是MOSFET的驱动电路.1不是NC,要接VDD的。对30h80,找他的说明书,一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2829是MOSFET的驱动电路.1不是NC,要接VDD的。对30h80,找他的说明书,一看便知。 ...

真心没找到他的说明书,只知道他是80V限压,30A限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心没找到他的说明书,只知道他是80V限压,30A限流的

你把样品放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样品放大点。

把图片放大不就行了,像素就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