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电路电感啸叫

楼主(2014-11-03):
(无正文)

楼主:
电路上电  电感有响声  把c2m电容减小为102 声音消失  但一加负载电感就啸叫特别厉害  输出波形也特别乱    输入60v 输出12v

网友A:
换电感吧,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感吧,质量不好

电感换了  不行呀

网友B:
楼主用的哪种电感?在PCB上看不到呢?照个像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哪种电感?在PCB上看不到呢?照个像上来看看?

这几个都是39uh左右的电感  后面2个是我自己绕的  100uh左右的我也绕了 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哪种电感?在PCB上看不到呢?照个像上来看看?

加上负载后输出波纹幅值不变 但波纹频率变的特别高   输出在12v左右 加上负载还保持在12v左右

这是不加负载时的波形图

加上负载后波形变成这样  波纹频率变高 响声变大 声音频率变高

网友B:
楼主的开关频率只有5kHz?电感这么小,心算也不够啊。楼主先用左边数起第二个那种工字型电感,把饱和的问题绕开。

网友C:
不会吧,哪有5kHz那么低的开关电源?已经在音频范围了。这个开关频率,按0.5A算,电感都要13m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