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电路电感啸叫

楼主(2014-11-03):
电路上电  电感有响声  把c2m电容减小为102 声音消失  但一加负载电感就啸叫特别厉害  输出波形也特别乱    输入60v 输出12v

网友A:
换C3m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C3m再看!…

频率改之后 电感的响声频率也变高

网友A:
怎么说才好呢?…能听见声音:(电路及输出基本正常的话)其工作频率巳在音频范围了!…18KHz巳下。   频率改之后 电感的响声频率也变高
确定是4700P吗?…那就上3300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才好呢?…能听见声音:(电路及输出基本正常的话)其工作频率巳在音频范围了!…18KHz巳下。   频率改 ...

恩  是的 频率改了之后响声音调变高
这是不接负载时的输出波形

加上负载之后响声变大  波形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A:
这么乱!…负载接百分之五十负载调试…输入、输出电压正常么?…看波形
电路貌似进入崩溃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乱!…负载接百分之五十负载调试…输入、输出电压正常么?…看波形
电路貌似进入崩溃的节奏啊!… ...

随着负载的加大 输出的波纹干扰信号频率就越高  波纹幅值大概在1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乱!…负载接百分之五十负载调试…输入、输出电压正常么?…看波形
电路貌似进入崩溃的节奏啊!… ...

输入电压正常 输出还是12v 只是输出上有波纹  负载越大输出波纹幅值不变频率变大  电感声音越大响声频率越高

网友A:
输入电压有波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有波动吗?…

输入电压没波动  是电池供电

网友A:
电感烫手么?…
查滤波电容、
换芯片!…
测MOS管的驱动波形!…

网友B:
看的不是很明白,你dcdc的地脚怎么接的?

哈哈!…有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不是很明白,你dcdc的地脚怎么接的?

使用整个IC浮地的接法来强制使用N沟道管; 在没有隔离需求时,因为浮地而不得不使用光耦合器来提供反馈控制

网友C(2019-05-14):
最后怎么样了,是不是跟没电流取样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