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器电路,感觉有问题

楼主:
1、为什么我感觉这个电路电压会不稳定,当负载电阻变大时,电流变小,10欧姆电阻两端电压减小,4148和C95截止,所以我感觉随负载变化电压应该稳定在4.1V—5.5V。
2、该电路启动的时候电流会很大。因为当次级线圈为0-4V时,VD- > 2.1V;次级线圈电压越小,VD-越大,从而Ir越大,最大可达到550MA。
大家看看,老帖了,重新翻出来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2014-11-03):
注意:1300系列三极管最大集电极电流不大于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1300系列三极管最大集电极电流不大于500mA…

对的啊,就算最大500MA,到了次级就3A多了

楼主:
对于电压问题,这也许就是充电器不要随便用别人的原因吧。
对于电流,或许是尖峰电流会从13003上面的高下吸收电路流过吧。
个人理解

网友B:
详情移步这里:https://bbs.21ic.com/icview-645092-1-1.html

220V交流输入,一端经过一个4007半波整流,另一端经过一个10欧的电阻后,由10uF电容滤波。这个10欧的电阻用来做保护的,如果后面出现故障等导致过流,那么这个电阻将被烧断,从而避免引起更大的故障。右边的4007、4700pF电容、82KΩ电阻,构成一个高压吸收电路,当开关管13003关断时,负责吸收线圈上的感应电压,从而防止高压加到开关管13003上而导致击穿。13003为开关管(完整的名应该是MJE13003),用来控制原边绕组与电源之间的通、断。当原边绕组不停的通断时,就会在开关变压器中形成变化的磁场,从而在次级绕组中产生感应电压。
由于图中没有标明绕组的同名端,所以不能看出是正激式还是反激式。不过,从这个电路的结构来看,可以推测出来,这个电源应该是反激式的。左端的510KΩ为启动电阻,给开关管提供启动用的基极电流。13003下方的10Ω电阻为电流取样电阻,电流经取样后变成电压(其值为10*I),这电压经二极管4148后,加至三极管C945的基极上。当取样电压大约大于1.4V,即开关管电流大于0.14A时,三极管 C945导通,从而将开关管13003的基极电压拉低,从而集电极电流减小,这样就限制了开关的电流,防止电流过大而烧毁(其实这是一个恒流结构,将开关管的最大电流限制在140mA左右)。
变压器左下方的绕组(取样绕组)的感应电压经整流二极管4148整流,22uF电容滤波后形成取样电压。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取三极管C945发射极一端为地。那么这取样电压就是负的(-4V左右),并且输出电压越高时,采样电压越负。取样电压经过6.2V稳压二极管后,加至开关管13003的基极。前面说了,当输出电压越高时,那么取样电压就越负,当负到一定程度后,6.2V稳压二极管被击穿,从而将开关13003的基极电位拉低,这将导致开关管断开或者推迟开关的导通,从而控制了能量输入到变压器中,也就控制了输出电压的升高,实现了稳压输出的功能。而下方的1KΩ电阻跟串联的2700pF电容,则是正反馈支路,从取样绕组中取出感应电压,加到开关管的基极上,以维持振荡。

计算13003基极电压=Vbe(13003的PN接电压)+Vd(4148接电压)+Vbe(另一个三极管的PN接电压)=2.1V。
电路正常工作时6.2V的稳压二极管处于半击穿的状态,因为6.2V的稳压二极管的下端电压= 2.1V-6.2V = -4.1V,负4伏就这样维持的。

这个电路效率低,75%左右已经不错了,输入电压低时效率更低。
适合高压输入效率要求不高的场合,该优点是价格便宜。

还有很严重缺点就是没有负载短路检测,当负载短路时,该电
路会尽最大能力输出电能,而不是停止输出电能,结果只能烧毁自己。

反馈绕组与次级绕组匝数相同,经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压也应该相同,反馈绕组由4148和22uF电容组成整流滤波电路,22uF电容上正下负,如果定义C945发射极为地,则反馈绕组电压就是负电压。

这个电路9年前用过,被我改进了一些
1、220V输入端的10Ω改为2Ω
2、4700pF下面的4007换成FR107
3、13003换成IR的MOS管
4、13003下面的电阻换成2欧姆/1W
5、510K电阻采用3个150K电阻串联

网友A:
疑问:这是精典的自激振荡电路!…怎分正激、反激呢?…
在他激的型式下才能分别!…
把主绕组和反馈绕组相位调换一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炸**呀!这还用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