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面定位

楼主(2014-11-03):
在空旷场地10*10m以上对小车进行定位,能够在小车的显示器上看到坐标,定位精度在30cm以下,天气良好,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廉价的实现呢!!?

楼主:
小车40*30cm高30cm

网友A:
电机加编码器;
激光定位也可以,不过成本就高了;
或者超声波测距,WIIF定位,ZIGBEE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加编码器;
激光定位也可以,不过成本就高了;
或者超声波测距,WIIF定位,ZIGBEE定位;

本来想用电机加编码器的,不过感觉会有误差积累,越到后面越完蛋,想用超声波,不过就是感觉场地有点大,苦逼学生没见过大功率的发射器,不知道可不可以,学识疏浅,让您见笑了

网友B:
理想环境下可以考虑声音定位,   但人多了嘈杂 就不好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用电机加编码器的,不过感觉会有误差积累,越到后面越完蛋,想用超声波,不过就是感觉场地有点大, ...

问老师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用电机加编码器的,不过感觉会有误差积累,越到后面越完蛋,想用超声波,不过就是感觉场地有点大, ...

绝对式编码器不会有累积误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想环境下可以考虑声音定位,   但人多了嘈杂 就不好说了

场地累似篮球场的类型,干扰不是很大,想做一个晒谷场自动收谷机,不知怎么样去探测谷子,只好用走预定路线的方法,刚刚大二,什么都不了解就来做项目,现在想哭想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场地累似篮球场的类型,干扰不是很大,想做一个晒谷场自动收谷机,不知怎么样去探测谷子,只好用走预定路 ...

机器人的成本比收到的谷子收益多了好多。学院派作风哈~

网友E:
楼主说明自己是学生了,跟学院派作风有什么关系。要走预定路线的话,先试试寻迹小车方案,直接在地上刷导轨,谷堆的位置应该是固定的吧,另加一套光电装置配合导轨颜色也可能解决探测谷子的问题

网友F:
UWB无线射频定位,精度30cm,可以实现的

网友G:
如果运动速度不快,且定位对象只有一个,可以考虑超声波。类似于这样的模式吧?(无法发链接,自己在优酷搜“Arduino 智能小车 Processing 超声波定位”)

网友H(2015-09-09):
中间没有什么障碍物的话,可以用超声波

网友I(2016-08-24):
空旷无遮挡可以考虑用单频差分GPS 厘米级定位精度 价格4K以内

网友J:
超带宽室内定位 精度CM级 成本1K以内

网友K:
用摄像头

网友L(2016-09-23):
摄像头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