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Exynos 4412能做工控吗?

楼主(2014-11-03):
最近我司想做个工控用类似人机界面的产品,性能高一点的,比较了很多款处理器,现在感觉三星的Exynos 4412比较合适,也买了块itop4412的开发板,请问各位大侠,除了这款以外,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功能上需要摄像头、编解码等功能。
谢谢!

网友A:
应该没问题,2440都做工控很多年了,4412更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2440都做工控很多年了,4412更没问题

做工控一般要注意点什么?

网友C:
412采用了三星最新的32nm HKMG工艺,是三星的第一款四核处理器。
Exynos 4412是一个32位的RISC具有成本效益,低功耗,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性能优化和coretex-a9四核的微处理器解决方案。为移动通信服务和一般应用在智能手机提供优化的硬件性能,采用Exynos 4412 64位/ 128位内部总线结构和许多强大的硬件加速器,为不同的任务。这些任务,例如,运动视频处理,图像信号处理,显示控制和缩放。集成的多格式编(MFC)支持的编码和解码MPEG-2/4,H.263,H.264解码VC1。这种硬件编码器/支持实时视频会议、数字电视。
存储系统有专用DRAM端口和静态存储器端口。专用DRAM端口LPDDR2接口支持高带宽。静态存储器端口支持也没有Flash和ROM型外部存储器和组件。
搭配电源IC:S5M8767A01-6130

网友D:
如果真要工控的标准来严格要求,估计有点悬。像-40度低温启动,85高温连续工作,估计会有点压力。另外,工业现场的抗干扰也需要外围电路的补强。

网友E(2015-03-05):
4412是个好东东,好多人在用啊

网友F(2015-04-09):
可以考虑用其他产品做人机界面,atmel的产品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