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钽电容和MLcc的选择

楼主(2014-11-03):
发现mlcc多叠层陶瓷电容的esr比钽电容小,然后个头也小,容量比如都是10u的也没问题。那是不是就可以说mlcc可以完全替代了。还不用考虑正负极

是不是mlcc代替钽电容,电解电容是个势头

网友A:
钽电容 完全没有优势
一般电路还没遇到非得用钽电容的场合
唯一的地方就是 射频电源端哪个100uf

网友B:
各有各的用处,钽电容在一些低压的场合,比如手持仪器上,用的不少;
当然可以用其它高频低阻铝电容代替吧;

很多要求高的产品是不允许用钽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有各的用处,钽电容在一些低压的场合,比如手持仪器上,用的不少;
当然可以用其它高频低阻铝电容代替吧 ...

一直以为钽电容高大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以为钽电容高大上呢

固态电容吧;

网友C:
一般大容量mlcc电容的温漂很大。是其主要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大容量mlcc电容的温漂很大。是其主要缺点。

en\特别是大了之后还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吧;

固态电容耐压也不是很高。还贵。所以说MLCC、钽、固态、铝电解等等电容各有各的用途。存在就是合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固态电容耐压也不是很高。还贵。所以说MLCC、钽、固态、铝电解等等电容各有各的用途。存在就是合理的 ...

是的;

网友C(2015-01-27):
一般大容量MLCC电容的温漂很大。是其主要缺点。
固态电容耐压也不是很高。还贵。
所以说MLCC、钽、固态、铝电解等等电容各有各的用途,容各有各的价值。

网友D:
个人理解只有更大容量要求的地方才选用钽电容,不然尽量用MLCC

网友E:
MLCC有个直流偏置容量损失问题,很严重,当然不是用来做储能应用,倒还能接受。这个估计很多人都没注意到。

网友F:
MLCC电压系数也可能非常大。。。。。。。1V的容量和5V可能差几倍。。。。。。

网友G(2016-12-06):
一般10UF以下陶瓷电容和钽电容区别不大,当然钽电容不能做很低的容值,陶瓷可以做到PF级;但是更高的容值以后钽电容明显比MLCC有优势,大容值的MLCC体积基本很钽电容差不多大,同样的规格价格却比钽电容还贵的;最后到一定的容值MLCC基本是做不到的,比如几百UF,1000UF这样的。所以物尽其用,也要考虑到采购的成本和周期,大容值的MLCC很少有现货,因为用的人少(成本高),还不如使用钽电容,一般10UF容值里边可以尽量选用MLCC,因为成本低也容易采购到。特殊要求的除外。钽电容有正负极之分,MLCC无极性,这个使用也要注意,否则使用钽电容不分极性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