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DM9161网线连接判断

楼主(2014-11-03):
调试过程中发现必须是先连好网线,然后再通电,网络才会工作正常。如果先通电,再连网线,那工作就不正常,网络ping不通。
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判断网线什么时候连接上了?

网友A:
通过MDIO接口读取PHY的寄存器(具体哪个寄存器和位要阅读数据手册)

可以开个低优先级线程定期读,也可以使能PHY的插拔中断。

网友B:
写个插拔检测程序看看;

网友C(2015-03-06):
你试试能否找到DM9161的ID`````

网友C:
你是用神舟的开发板吗、?

网友C:
我不建议用神舟的板子··很多客户反映用神舟的有问题··且不好解决···我细看了··神舟的板子不是根据9161的标准设计··且有许多地方有偏差··导致在客户实际的产品设计中···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开发板相对简单,而产品不同) 。大致有几点:上电后dm9161不工作,得用复位才行 ,
为什么上电,从phy里面读出的数据都是0xffff
但复位一下就OK了,断电就不行,只能上电后,按板上的硬复位...就正常
  他们的LED部分不知为何要连接到 PIN11   是要看全工还是半工模式···他这个本身设计就是错的····LAYOUT也是有很多问题·· REFCLK (50Mhz) 这个地方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