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 F2812通用I/O口GPIOF12为什么输出不了高电平?

楼主(2014-11-03):
(无正文)

网友A:
都有内不上拉呀,           GpioCtrlRegs.GPAPUD.all = 0x0000;      // Pullup's enabled GPIO0-GPIO31//启动内部上拉电阻
                           GpioCtrlRegs.GPBPUD.all = 0x0000;
这两句就是,启动内部上拉电阻,有可能是你硬件问题

楼主:
DSP F2812 引脚GPIOF12是没有的,我查资料查过,你确定是F2812吗?
请教一下:
        没有内部上拉,就输出不了高电平吗?

网友B:
这个无输出与内部上拉没关系
你先看看引脚外部有没有外设对它强制拉
如果没有   还是看看配置
GPIO一般不会坏一路    ADC是有可能损坏其中一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无输出与内部上拉没关系
你先看看引脚外部有没有外设对它强制拉
如果没有   还是看看配置

我当时写了个最简单的函数去测试了一下,发现还是输出不了高电平,测的电压值只有0.96V,好像我的配置也没有问题啊,难道配置不完整?其他的文件用的都是TI官方的,@zhangmangui
void main()
{
InitSysCtrl();  //初始化系统函数

        DINT;
        IER = 0x0000;   //禁止CPU中断
        IFR = 0x0000;   //清除CPU中断标志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EINT;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bit.MDXA_GPIOF12  = 0;
    GpioMuxRegs.GPFDIR.bit.GPIOF12 = 1;

        EDIS;

while(1)
{
    GpioDataRegs.GPFSET.bit.GPIOF12 = 1;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当时写了个最简单的函数去测试了一下,发现还是输出不了高电平,测的电压值只有0.96V,好像我的配置也没 ...

你直接用DAT的方式输出  别用SET和CLEAR
试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用DAT的方式输出  别用SET和CLEAR
试了没有

试了还是不行,也没有短路啊,泪奔。。。难道硬件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也没有短路啊,泪奔。。。难道硬件坏了

问题找到了吗    这几天忙   没顾上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吗    这几天忙   没顾上交流

郁闷,还没找到。。。GPIOF组其他都可以输出高电平,就GPIOF12不行,不会真是硬件坏了吧,不过也学到一点东西,就是推挽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郁闷,还没找到。。。GPIOF组其他都可以输出高电平,就GPIOF12不行,不会真是硬件坏了吧,不过也学到一点 ...

推挽输出 图腾柱等
那就是口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输出 图腾柱等
那就是口有问题了

长知识了,以后多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