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SH88F4051A用keilc仿真,UART#1窗口不能显示

楼主(2014-11-03):
请教各位大虾:
    芯片用的是SH88F4051A,程序烧到芯片运行正常,串口可以正常收发。
    问题:keilc软件仿真时,UART#1窗口没显示???
    点了外设的serial,全速运行后,看见SBUF的值在变化,但Baudrate显示为0。
    中颖SH88F4051A用keilc仿真,是不是不能通过UART#1窗口显示呀?

网友A:
中颖代理那家强,
加Q聊后就知详;
技术价格那家好,
加Q相当获到宝
QQ:2714266616

楼主:
已解决,原因是串口用了定时器2,keilc默认有T0和T1,没有T2,如果把串口改为T1为波特率发生器,就可以仿真串口了,UART#1窗口可以常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