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处理DCDC的开关干扰是否可行

楼主(2014-11-03):
    最近做一个模块,上一个版本挺好的,这个版本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源部分PMIC有干扰,也不知道咋的耦合到射频部分的PLL了。
    用示波器和频谱仪量DCDC输出,都看不出明显的区别。量电感的输入端,发现有干扰版本的开关方波(电感输入端)的过冲与下冲整体比前一个版本多。如下图
    PMIC使用的是TI的TPS650250

    尝试在L2的左端并上一个1nF的电感。过冲与下冲好了一些,射频部分的干扰也没了。
    现在打算就这么干,但是对电源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不知道这么干是不是很白,我的理解就是电容将开关的高频分量旁路到地,现在实现了,但是不知道对于整个开关电源的环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进而影响开关电源的稳定性。这个是准备发到市场上的产品,比较谨慎,所以希望大家能给给意见。
    另外关于这个干扰在调试中有一些疑惑也请教一下大家
    干扰源确认是1.8V输出DCDC无疑,因为尝试1.8V直接带5.1欧姆电阻负载,只要有电流PLL的VCTXO控制电压就会有掉到0V的脉冲(正常为1.7V~1.9V变化极为缓慢)。在确认耦合路径的时候,首先将整个RF部分用屏蔽罩罩起来,但是因PCB原因,会有长度1mm的狭缝,(就是将屏蔽罩盖在PCB上,但是有几个1mm的长度无法上锡的小缝)。罩上前后干扰无任何差别(罩上后屏蔽罩后从PCB另一面抠掉一个过孔绿油测量)。现在想问的是,是否有这这几个狭缝就无法实现屏蔽效果,PLL输出为400MHz左右。还是能有所改善,因为罩上前后干扰数量目测基本一致。如果可以起到屏蔽作用,那我基本上就可以排除辐射耦合了。
    传导耦合,PCB上有2个PLL,除了EN脚不共用外,其余电源,配置的DATA,CLOCK,reference clock都共用,但是靠近PMIC的那个就有干扰,后来将2个PLL的EN对调,有干扰的还是有干扰。这样不就又排除传导耦合了吗。
    按照这样的排除,所有的耦合方式又被排除掉了。不知道干扰还能通过哪种耦合方式到RF(另,RF部分的PCB layout一点没动)。
    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二

网友A:
650250部分的走线改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250部分的走线改动了吧

一点都没有改动,相邻的参考也都没有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250部分的走线改动了吧

一般怎样的改变会引起此类过冲或者下冲呢

楼主:
顶一个,测试了6PCS主板,有4PCS干扰消除了,还有2PCS干扰只是减小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呢
剩下2PCS干扰只是有所减弱的板卡,尝试将烙铁头200度贴到PMIC的顶部,干扰马上消失,拿起来待芯片冷却后干扰迅速出现了,此为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