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采用三次检测按键的按键消抖

楼主(2014-11-03):
我在阅读源代码时,发现别人用的是采用三次检测判断按键值的方法。而不是用延迟10ms的方式。
这种方法更好么?
延迟10ms的函数可以用定时器中断来写么?
另外问一句,atmel studio中的_delay_ms()函数是CPU忙等待的延迟方式还是定时器延迟方式?

网友A:
我的程序中基本不会频繁的用delay,按键是每隔32ms或16ms读一次,3次判断相等有效是常用的。

网友A:
比如,16ms读一次按键,处理时间是8us,则按键检测程序消耗CPU时间为0.05%

网友B:
N次都可以,

N次都相同,N次都有按键按下,按键输出一次

这样更可靠,N次读按键也是定时去读的,与延时效果一样,方法不同而已,这样可以释放CPU时间,效率高

网友C:
和楼上的想法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