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问个基础问题-1u2电容容值

楼主(2014-11-03):
请教一个简单的基础问题,电路图上标注的电容是1u2或0u1等,表示多大的电容?是不是就是1.2uF、0.1uF?

网友A:
不过也有可能是元器件的位置编号,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是正确的,为了避免把小数点看掉。不过现在这样写的人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也有可能是元器件的位置编号,

谢谢,应该不是位置编号,因为好几颗电容都标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是正确的,为了避免把小数点看掉。不过现在这样写的人越来越少了。 ...

谢谢!确实很少看到这样标注的

网友:
我没见过,但我看到用点表示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