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按键 红外解码请教

楼主(2014-11-03):
我现在写了一个红外解码程序没问题,就是用的通用的mini20键红外遥控,现在单个按键解码没问题,但是我如果是想 现在用红外遥控 先按一下 1马上再按一下 2 可以显示出12  该怎么做,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用一个bit0代表按键1、一个bit1表示按键2。每次发码都把bit0和bit1发过去.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在楼上说的基础上要规定时间范围内,就像一个按键双击要显示的东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bit0代表按键1、一个bit1表示按键2。每次发码都把bit0和bit1发过去.不就可以了吗? ...

没太明白您的意思,我就是想实现和电视机遥控 一样的效果 :比如电视机选台数字键盘可以实现选按一个数字键(1) 选1台 也可以按两个键(1和2)直接选12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您的意思,我就是想实现和电视机遥控 一样的效果 :比如电视机选台数字键盘可以实现选按一个数字 ...

这个要靠接收端来实现,发送端有一个组合键,接收端收到组合键后等待2个数字,收齐后组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靠接收端来实现,发送端有一个组合键,接收端收到组合键后等待2个数字,收齐后组合起来 ...

现在就只要做接收端的程序,怎么判断是按了一个键还是两个键甚至更多键

网友D:
做一个键值缓冲区,设定超时时间,超时后检测缓冲区接受的键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您的意思,我就是想实现和电视机遥控 一样的效果 :比如电视机选台数字键盘可以实现选按一个数字 ...

根据3楼说的,解码程序接收到1按键按下后,等待一段时间例如5s,在这5s内如果接收到2按键就显示12。超过5s才接收到2按键. 就做其它事情.这些完全可以解码程序实现的 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只要做接收端的程序,怎么判断是按了一个键还是两个键甚至更多键 ...

用一个标志位**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3楼说的,解码程序接收到1按键按下后,等待一段时间例如5s,在这5s内如果接收到2按键就显示12。超过5s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只要做接收端的程序,怎么判断是按了一个键还是两个键甚至更多键 ...

发送端的组合键,其实是一个键,接收端检测到这个键码后就知道接下来要连续收2个数字需要组合起来。

网友E:
设置个时间窗口,短时按键判断即可

网友F:
设定一定时间

网友G:
这跟是否用红外关系不大  你直接接个按键  也照样需要处理组合键的问题   所以先把这个逻辑理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