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F105 写U盘一直 USBH_MSC_BUSY 问题

楼主(2014-11-03):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umber (0) */
                   BYTE *buff,                        /* Pointer to the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tart sector number (LBA) */
                   BYTE count                        /* Sector count (1..255) */
                     )
{
  BYTE status = USBH_MSC_OK;

  if (drv || !count) return RES_PARERR;
  if (Stat & STA_NOINIT) return RES_NOTRDY;

  if(HCD_IsDeviceConnected(&USB_OTG_Core))
  {

    do
    {
      status = USBH_MSC_Read10(&USB_OTG_Core, buff,sector,512 * count);
      USBH_MSC_HandleBOTXfer(&USB_OTG_Core ,&USB_Host);

      if(!HCD_IsDeviceConnected(&USB_OTG_Core))
      {
        return RES_ERROR;
      }
    }
    while(status == USBH_MSC_BUSY );
  }

  if(status == USBH_MSC_OK)
    return RES_OK;
  return RES_ERROR;

}

在只处理U盘写工程里OK,每5SEC 保存15bye 数到U盘当中,

       但是加入到另外一个工程里,里面有开UART中断/ 定时中断5,
        在写入几组数据后就在。。。。
     disk_read 函数里出来不来了,

    status = USBH_MSC_Read10(&USB_OTG_Core, buff,sector,512 * count);
     返回一直是 USBH_MSC_BUSY ...

      是否有人碰到过,如何解决呢?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是中断引起,串口中断程序写短点看看;

楼主:
关了串口中断,还是一样,
我现在是每5SEC 保存一次数据到U盘,
几分钟后就挂在里面了,出不来了,U盘有时是一直闪,有时是过2分钟再闪烁几下。

如果是重新拔插U盘,它就会挂在

case USBH_MSC_BOT_USB_TRANSFERS:
      /* Process the BOT state machine */
      USBH_MSC_HandleBOTXfer(pdev , phost);
      break;

这个是在枚举之后的,

网友B:
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USBH_MSC_Read10 读不到数据,while(status == USBH_MSC_BUSY ); 一直是BUSY状态,不知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C(2015-03-16):
while(status == USBH_MSC_BUSY );读死循,求解

楼主:
一直没有解决,
使用16G的U盘也是一样,也就是死在 枚举完成之后,

网友D(2019-05-24):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有解决,
使用16G的U盘也是一样,也就是死在 枚举完成之后,

现在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了。麻烦问一下前辈解决了么?有没有思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hile(status == USBH_MSC_BUSY );读死循,求解

现在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了。麻烦问一下前辈解决了么?有没有思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USBH_MSC_Read10 读不到数据,while(status == USBH_MSC_BUSY ); 一直是BUSY状态, ...

现在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了。麻烦问一下前辈解决了么?有没有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