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2 单独烧写文件问题

楼主(2014-11-03):
新手提问,请问MfgTool2 如何设置可以单独烧写某一项文件。
比如单独烧写更新U-BOOT,或者单独烧写更新kernel.
目前看到的设置都是一连串的烧写。
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修改mfgtool中的ucl2.xm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修改mfgtool中的ucl2.xml文件。

大神你好!我也知道要修改ucl2.xml文件。但是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可否以单独烧写u-boot为例,再明示一番。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我也知道要修改ucl2.xml文件。但是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可否以单独烧写u-boot为例,再明示一番 ...

楼主你好,看你要烧写到哪个flash中了的,如果你只烧写u-boot的话,你就把烧写到u-boot以后的命令都去掉就OK了。

网友A:
对了,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平台,也就是说你用的是哪块板子,BSP版本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平台,也就是说你用的是哪块板子,BSP版本是什么? ...

Rita你好,我们用的是北京的一家公司做的i.mx6q的板子,BSP应该被他们修改过了,
linux的版本是3.0.35-06114-g3b96084-dirty
新手上路,找不到好的技术支持,以后还要多多请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你好,我们用的是北京的一家公司做的i.mx6q的板子,BSP应该被他们修改过了,
linux的版本是3.0.35-06 ...

你好,在飞思卡尔官网的mfgtool中有文档说明的,建议你先看一下,有助于你的理解。还有你可以读一下ucl2.xml文件,里面是一些Linux的命令,来烧写的,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要求修改的。以后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看你要烧写到哪个flash中了的,如果你只烧写u-boot的话,你就把烧写到u-boot以后的命令都去掉 ...

Rita,如果按照你这样修改,格式化的时候会吧其他的资料也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你好,我们用的是北京的一家公司做的i.mx6q的板子,BSP应该被他们修改过了,
linux的版本是3.0.35-06 ...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ita,如果按照你这样修改,格式化的时候会吧其他的资料也没有了

可以这么理解,只写入了u-boot,uImage和文件系统都没有了,不过这里还是建议通过NFS启动,这样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