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三星4412带的linux3.0.15内核,可以将USB转成串口么?

楼主(2014-11-03):
4412开发板上的资源是这样的:四个串口,2个USB;需求是6个串口,也就是还需要两个额外的串口
本人思路:发现板子上有两个usb接口,想转成串口的。
不知道能不能装USB转串口驱动,然后直接接串口使用,各位大侠,看看这个思路成不成,不成给个思路呗.

ps:发到单片机板块分分钟就沉了~

网友A:
呵呵 ,这玩笑大了吧 。 你这岂不是usb 跟串口通用啦

楼主:
肯定要接USB转串口的电平转换模块的呀~

网友B:
你的思路是对的,4412跑Linux的时候,内核可以直接配置。
内核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Device Driver” -->"USB support"-->"USB Serial Converter support"-->"USB Prolific 2303…………";
Makemenuconfig中最后一项是根据你的USB转串口驱动芯片来的决定的。
最后生成的设备节点是类似“tty**USB0”,具体的你自己去看看,我弄了有一段时间了。
论坛链接:

网友C:
对的,可以直接使用USB转串口线,直接插上去就能用,一般内核都自带了
像PL2302,CH341等芯片的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