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运动控制芯片和卡,带插补功能(兼容MCX314 AL

楼主(2014-11-03):
自主研发的四轴运动控制芯片和运动控制卡,可提供方案,价格便宜,有需要的朋友联系我 13570827665

TC 60 14 是一 款能够同时控制 4个伺服马达或步进马达的运动控制芯片 。它以脉冲 串形式 输出能对伺服马达和步进马达进行位置控制、插补驱动、速度控制等 。以下是它的 下是它的 功能:
1独立 4轴驱动:
一个 芯片可以 别控制 4个马达驱动轴 的运动。每个轴 都可以 进行定速驱动 , 直线加 /减速驱动 、S曲线加 /减速驱动等 。并且 4轴的性能相同
2   速度控制
输出的驱动速度范围是从输出的驱动速度范围是从 1PPS 到 4MPPS 。可以 运行固定速度驱动 直线加 / 减速驱动 ,S曲线加  /减速驱动。加/减速驱动  可以 使用 自动 和手动  和手2种操作方法   。脉 冲输出的频率精确度 小于0.1%  ( 在clk=16MHZCLK)驱动脉冲输出的速度 可以 在驱动中 自由 变更。
3   S-曲线加 /减速驱动
每个轴可用 S-曲线进行加/减速设定 ,使用 S-曲线命令还可以对抛物线加 /减速驱动输出脉冲 减速驱动输出脉冲进行设定 。此外 ,对于定量驱动,我们使用 独特的方法 特的方法 避免 在S-曲线加 /减速中 减速中 发生三角波形
4   2轴/3 轴直线插补
     可以选择 4轴中的任何2个或3个轴进行直线插补驱动 。插补 坐标范围是从当前位置 范围 到-8,388,607 ~ +8,388,607 ~之间。在整个指定的直线插补范围插补精度是 ±0.5LSB 。插补速度范围是从 1PPSS至4MPPS。
5    圆弧插补
可以选择4 轴中的任何2个轴进行圆弧插补驱动 。插补 坐标 范围是从当前位置 到-8,388,608  ~+8,388,607 之间。在整个指定的圆弧曲线插补范围内,插补 精度 是±0.5LSB ,插补速度范围是从  1P 至 4MPPS
6   2轴/3 轴位模式插补
   收到在高位 CPU上计算的位模式插补数据后,可以 用指定的驱动速度连续输出插补脉冲  ,用这种方式可以产生任何插补曲线
7    连续插补
    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这样可以不停地运行每个插补节点的插补驱动,连续插补的最大速度是 2MHZMHZ 。

8    固定线速度控制
    这是一 种在插补驱动中保持插补轴合成速度的功能 。2 轴同时 输出脉冲时 ,第 2 轴可以 设定为1.414倍脉冲周期 ,3轴同时输出脉冲时 ,第 3 轴可以设定为 1.732 倍脉冲周期
9    位置控制
     每轴都有2个 32位置计数器 ,一个是在芯片内部管理驱动脉冲输出的逻辑位置计算器。另 一个是管理从外部编码器来的脉冲实际位置计数器
10   比较寄存器和软件限制功能
    每轴都有2个32位比较寄存器 , 用于逻辑位置计数器或者实际位置计数器的位置大小 比较 。在驱动时可以从状态寄存器读出比较和逻辑 /实际位置计数器之间的大小关系  。大小关系有变化时,可产生中断 。并且 ,可以启动 2个比较寄存器作为软件限位
11   由外部信号驱动
     每个轴都可以用外部信号进行+/ -方向运行的定量驱动和连续的定量驱动和连续驱动。这功能使各轴在手动操作时,可以减轻CPU的负 担并且可以顺利运行
12    搜寻原位输入
     每轴有 4个输入信号 ,以在驱动中完成减速停止 。这些输入信号可以运行原位 靠近高速搜寻 、原位搜寻编码器 、原位搜寻编码器 Z相搜寻。 相搜寻。
13    伺服马达各种信号
     TC60 14 接受来自伺服马达驱动器的信号,如 2 相编码器信号,在位报 相编码器信号等。
14    中断发生功能
     可以由 这些原因产生些中断 ,如加/减速驱动的定开始时、定速完毕时、驱动完毕 时、位置计数器和比较位置计数器之间的 大小关系有变化时,等等 。 此外连续插补 、位 模式插补发生下一个数据请求时的中断
15    实时监控功能
     在驱动中,可以实时读出逻辑位置、实际位置,驱动速度,加速度,加 /减速度状态 (加速中 、定速中,减速中)。

楼主:
TC6014是一款能够同时控制四个伺服马达或步进马达的运动控制芯片,它以脉冲串形式输出能对伺服马达或步进马达进行位置控制,插补驱动,速度控制等。完全兼容并取代MCX314AL芯片,性价比更高。

   TC6014为深圳微芯公司自主研发生产,想进一步了解的请加我QQ492426036   电话13570827665

网友A(2014-12-26):
mpc003,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采用新型FPGA设计,集成常用运动控制功能,DIP-30封装,只有芯片般大小,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多个模块组网工作可达120轴,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只有十几条指令,使用简单方便。价格80元起!
MPC014微型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可多个控制器组网工作。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提供DLL动态链接函数库,可用于Window2000/XP/7平台二次开发。控制器仅有21条函数指令,输入输出口都带有独立指示灯,是目前全球最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产品,可靠替代运动控制卡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780元起!
MPC024脱机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下载指令,8000条指令存储空间。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入输出口都带有独立指示灯。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带逻辑指令,带端**互,可通过PLC,开关控制组成运动控制系统。提供MPC编程软件,控制器仅有15条指令,易学易用。,可靠替代运动定位模块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780元起!
联系电话:0755-32912587 ,详细资料请到产品官方网站www.mpc000.com下载。

网友B(2016-05-11):
楼主讲的那些功能好想MCX314都有啊,那比它强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的那些功能好想MCX314都有啊,那比它强在哪呢?

强在价格,服务,货源.想了解发免费方案资料您,加99597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