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原厂开发板使用USB-OTG从U盘启动

楼主(2014-11-03):
使用USB-OTG线连接开发板,首先在emmc中启动,进入开发板系统,可用fisik -l查看到u盘的信息:

root@freescale ~$ fdisk -l
Disk /dev/sda: 15.8 GB, 15829303296 bytes
120 heads, 51 sectors/track, 5051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6120 * 512 = 3133440 bytes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sda1               3        5052    15450112  83 Linux
接下来将uboot拷贝到u盘中:
$ sudo dd if=u-boot-mx6q-sabresd.bin of=/dev/sda bs=512 seek=2 skip=2 conv=fsync

接下来再将uImage拷贝到u盘中:
$ sudo dd if=uImage of=/dev/sda bs=512 seek=2048 conv=fsync

最后将我也将rootfs拷贝到了u盘中。至此,u盘中已经有了uboot、uImage、rootfs,满足了启动所需的文件。

在完成以上三步的情况下,怎么从u盘启动,该怎么设置?

网友A:
楼主你好,从U盘启动, 我们开发板的文档中没有写到,并且我们这边也没有实现过,我帮你先确认一下,看是否可以啊,然后再给你回复。

网友A:
请耐心等待~~

网友B(2017-03-02):
是不是选择OTG模式就可以从U盘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