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AC-DC隔离电源当非隔离使用可行吗

楼主(2014-11-03):
      开关电源在开发的时候,基本都是按照隔离(输入与输出)型做的,主要作用就是起到安全,隔离干扰。
      但是,在实际的设备系统中,还是有较多的设备需要采用的是非隔离的供电方式,特别是电路系统中的检测设备,在线监测电压、电流、相位等参数,需要和后端的处理运放等供地参考,采用非隔离的方式才能保证监测的精度。
      那么,AC-DC隔离的产品能够作为非隔离使用吗?
      从电路上分析,非隔离使用是没有影响输出性能的,但是厂家在设计时没有按照非隔离的方式考虑产品的可靠性和安规情况,因此在使用上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按这种方式,前端采样采用互感器和光耦等,实现隔离。这样AC-DC就可以正常使用为隔离的方式了。

网友A:
一直按照设计要求来。

网友B:
当然可以。
反过来不行。

网友C:
可以的,就是隔离没有了而已

网友:
这个不影响,只不过隔离效果没有了。

网友D:
对零线火线的接入规范应当有要求

网友E:
抗干扰能力可能会减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抗干扰能力可能会减弱。

这个倒是有可能,但是一般这样接可能对于抗干扰能力设计要重点考虑。

楼主(2014-12-03):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就是隔离没有了而已

除了直接破坏隔离功能外,还会引起EMC、耐压、纹波噪声等问题,所以设计时应做好充分的防护与率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倒是有可能,但是一般这样接可能对于抗干扰能力设计要重点考虑。

可以通过滤波电路实现扛干扰的效果,但更多的还是需要考虑安全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直接破坏隔离功能外,还会引起EMC、耐压、纹波噪声等问题,所以设计时应做好充分的防护与率比 ...

谢谢版主讲解

网友G(2016-01-08):
请问楼主前端如何用互感器和光耦采样,请楼主具体说明

网友H:
可以用,但是效果没有了。

网友H:
如果不考虑效率,可以LDO

网友I:
可以,但是不合适

网友I:
隔离电源的效果不能展现了。

网友J:
EMI效果还存在么

网友K:
可以提高抗干扰

网友L:
隔离电源就有隔离的效果。

网友M(2016-02-14):
可以的,能够不隔离设计。

网友M:
不过电源的emc效果就不好了。

网友N(2016-07-03):
可以的!如果某些一定需要非隔离的场合,也可以试试下面几款超宽电压降压电源芯片模块:
PE-12V-B4: 15-380VDc转12V
PI-05V-B4:  12-380VDc转5V
PI-3V3-B4:  9-380VDc转3.3V

网友O:
可以使用,但是不推荐的。

网友O:
还是做隔离电源使用吧。

网友J:
方案可行。

网友J:
但是效果没有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考虑效率,可以LDO

这个还是选用DCDC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可以,但是不合适

这个需要根据需求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