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采样值加上示波器的地线就很稳定???

楼主(2014-11-03):
(无正文)

网友A:
示波器地线和电源系统的接地是连通的,LZ量一下示波器地线和示波器电源插头的地线就知道了。
测量时夹上示波器地线,相当于你的电路接地

网友B:
硬件并电容
软件滤波

楼主:
接了大地为什么采样值就不跳了,谁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了大地为什么采样值就不跳了,谁能不能说清楚点。

接地屏蔽都是这么做的。比如高频头的屏蔽盒就是接地的。
接地让你的电路和稳定的地电位相连,可以减少空间耦合到电路的噪声。

楼主:
电路的噪声只要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是高频变压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的噪声只要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是高频变压器吗?

电路噪声,开关器件贡献最大,变压器漏感也是。
影响ADC的还有不合适的地回路布线阻抗拾取的高频干扰,所以接了地就可能变稳定些

网友D(2015-05-14):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我的示波器电源第三脚(大地)是掰掉的,示波器的地线夹道板子地上就稳了

网友E(2015-11-05):
此问题怎么没人讨论了,8楼的情况我也遇到了,求大神解释?
还有示波器的地到底做了怎样的滤波处理呢,我们电路中需要这样的滤波处理,怎么做呢?

网友F(2018-05-25):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电源为开关电源时,ADC采样异常,只要将电路板的地接示波器的地,ADC采样就正常,断开与示波器地的连接,ADC采样就异常,另外,我把电源改为锂电池供电,ADC采样没问题,这种现象板子上要做怎样的处理?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G:
开关电源能直接用于模拟? 加个LDO再接模拟电源,不然纹波太大

网友H(2023-12-04):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电源为开关电源时,ADC采样异常,只要将电路板的地接示波器的地,ADC采样就正常, ...

解决方案有吗?碰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