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做高精度AD的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14-11-03):
我想做个10000分度的AD采样电路,电源不想用线性电源,但有不知道用哪一款开关电源芯片好,请大家推荐一款好的电源芯片,性价比要高,输出电压要稳定,对AD的干扰小,最好能说一下芯片的优点。

网友A:
用开关电源给ADC供电,从没有用过也从没有遇到过这么设计的!
不知道楼主说的10000分度是只神马个意思,首先ADC的基准参考电压,就要找ADI\TI\Linear之类的高精度基准源芯片,而工作电压,如果一定要用DC-DC的话,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可以的,只要能做好滤波就可以

楼主:
10000分度就是1/10000的分辨率。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仪表,都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