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数组问题

楼主(2014-11-03):
我把数组定义在局部函数中,编译就会报错,把它设置成全局变量,就不会报错

网友A:
1. 要贴出错误提示;
2. 要贴出部分代码。

网友B:
看2楼,其次,PIC单片机一般都是硬件栈,定义太大的数组,估计很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2楼,其次,PIC单片机一般都是硬件栈,定义太大的数组,估计很难............. ...

硬件堆栈是产生中断时候才用的,和定义数组大小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件堆栈是产生中断时候才用的,和定义数组大小有什么关系?

局部变量都保存在栈上的...PIC没有软件栈(这里有点不太确定,应该是没有软件栈),那么也就是硬件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局部变量都保存在栈上的...PIC没有软件栈(这里有点不太确定,应该是没有软件栈),那么也就是硬件栈了.. ...

你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临时变量都保存在bank0,它的大小是固定的!一般都是把大数组定义为全局变量,基本没有定义局部变量的,除非用C++等高级语言。不过有个解决办法,在函数中动态建立数组,操作完再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