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语法错误A begin/end block was found with an empty body.

楼主(2014-11-03):
AN, ck, ge, ni, npu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4位计数器,不知道是什么错误,脑浆都要爆出来了
经常会出现这个错误提示:
A begin/end block was found with an empty body.

module counter_4(Q, clk, clr);

input clk, clr;
output Q;
reg [3:0] Q;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lr)
    Q <= 4'b0;
  else
    Q <= Q + 1;
end

endmodule

`define FALSE 1'b0;
`define TRUE 1'b1;

module counter_4_tb;

wire [3:0] count;
reg CLOCK, CLEAR;

counter_4 counter(count, CLOCK, CLEAR);

initial
  $monitor($time, "count = %b", count);

// set CLOCK
initial
begin
  CLOCK = `TRUE;
  forever #5 CLOCK = ~CLOCK;
end

// set CLEAR
initial
begin
  CLEAR = `TRUE;
  repeat (5) @(negedge CLOCK);
  CLEAR = `FALSE;
end

endmodule

** Error: G:/Program Files (x86)/modeltech64_10.1c/examples/counter_4_tb.v(17): A begin/end block was found with an empty body.  This is permitted in SystemVerilog, but not permitted in Verilog.  Please look for any stray semicolons.
** Error: G:/Program Files (x86)/modeltech64_10.1c/examples/counter_4_tb.v(24): A begin/end block was found with an empty body.  This is permitted in SystemVerilog, but not permitted in Verilog.  Please look for any stray semicolons.
** Error: G:/Program Files (x86)/modeltech64_10.1c/examples/counter_4_tb.v(26): A begin/end block was found with an empty body.  This is permitted in SystemVerilog, but not permitted in Verilog.  Please look for any stray semicolons.

楼主:
高手帮个忙!!感谢!

网友A(2017-12-17):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lr)
    Q <= 4'b0;
  else
    Q <= Q + 1;
end
把这里的begin end 删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