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上显示ltib编译出文件系统中带有的桌面

楼主(2014-11-03):
我之前误打误撞用ltib编译的文件系统在imx6q上跑时,会有桌面显示,而且板子上还可以使用鼠标,但是我不记得是添加了哪些插件?
现在,我又编译了ltib,添加gnome及相关lib库和x11,但是编译出文件系统,在板子上跑却没有桌面显示,所以建贴问一下各位大神哥哥大神姐姐,有谁知道一点可以分享一下,在此谢过先~~~~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之前跑的有桌面的,是不是文件系统你使用的是Ubuntu的呢?

网友A:
楼主你好,有没有桌面要看你的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之前跑的有桌面的,是不是文件系统你使用的是Ubuntu的呢? ...

ltib可以编译出Ubuntu系统吗?我不知道啊,就是ltib编译之后,板子的屏幕会显示出来一些文件夹,里面有播放器应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有没有桌面要看你的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肯定是ltib编译出来的,因为我只用了ltib的文件系统,我有保留那个有桌面的文件系统!就是不知道需要哪些插件才可以,因为之前只是向播放视频,现在发现这个有桌面的也可以播放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之前跑的有桌面的,是不是文件系统你使用的是Ubuntu的呢? ...

根据您的提醒,我再次深思熟虑冥思苦想绞尽脑汁挖空脑洞面壁思过~额??~~反正是想到一个东东叫:Ubuntu arm lib~~~此东东必有蹊跷~~Rita,您怎么看?

楼主:
那~是一个阴霾天~~~一个年轻技术员的无声呼唤~~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往你i.mx6q的板子上烧写了哪些images?这些images都是你自己编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往你i.mx6q的板子上烧写了哪些images?这些images都是你自己编译出来的? ...

image都是我自己编译的,没有用过ltib的,只用了ltib的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楼主:
image都是我自己编译的,没有用过ltib的,只用了ltib的文件系统

我记得有个插件还是什么,它的名字是Ubuntu arm lib,可是现在找不到了,还有还有take_provides插件和canutils插件都找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age都是我自己编译的,没有用过ltib的,只用了ltib的文件系统

楼主在的吗?请问你这里提到“只用了ltib的文件系统”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还有你在使用ltib编译的时候,请问
--------------Choose the packages profile
中你选择的是哪个选项呢?

网友A:
在ltib目录中输入命令./ltib --selectype 就会进入平台选择的界面,你看就可以看到你的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的吗?请问你这里提到“只用了ltib的文件系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使用ltib编译出来的uImage和uboo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在使用ltib编译的时候,请问
--------------Choose the packages profile
中你选择的是哪个选项呢? ...

之前选的什么不记得了~~~由于之前各种尝试,有可能选择的不是第一项min那个~~但是出界面的确实是不记得是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tib目录中输入命令./ltib --selectype 就会进入平台选择的界面,你看就可以看到你的选择了。 ...

我现在选的是第一项啊,Min 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tib目录中输入命令./ltib --selectype 就会进入平台选择的界面,你看就可以看到你的选择了。 ...

你能直接告诉我怎么可以让Ubuntu arm lib 这个选项出来吗?或者直接告诉我哪些插件可能与界面有关的???拜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使用ltib编译出来的uImage和uboot啊

那你板子上使用的u-boot,kernel以及文件系统是哪里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选的什么不记得了~~~由于之前各种尝试,有可能选择的不是第一项min那个~~但是出界面的确实是不记得是 ...

你这里选择不一样,对应的生成的images是不一样的。

网友A:
这样,你先回答我你板子上烧写的u-boot,kernel以及文件系统是哪里来的?还有你使用的板子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板子上使用的u-boot,kernel以及文件系统是哪里来的?

u-boot和kernel的来源和我要用文件系统有什么联系捏?原谅小弟才疏学浅,实在考虑不到~~可否帮我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选择不一样,对应的生成的images是不一样的。

你说的images是不是相当于编译内核之后生成zImage或者uImage内核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你先回答我你板子上烧写的u-boot,kernel以及文件系统是哪里来的?还有你使用的板子的型号是什么? ...

大哥,你赢了~~你就正面帮我解答好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赢了~~你就正面帮我解答好不好?

我现在要知道你往你板子上烧写的是什么文件系统呢?你自己编译的吗?因为带界面的文件系统就只有Ubuntu和gonome这两种。所以你要告诉我你往你板子上写的是什么,你不告诉我你的写的是什么内容,而且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我也很难帮你找到问题所在的,希望你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要知道你往你板子上烧写的是什么文件系统呢?你自己编译的吗?因为带界面的文件系统就只有Ubuntu和 ...

ltib可以编译出Ubuntu文件系统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ltib可以编译出Ubuntu文件系统嘛?

Ubuntu的文件系统是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我们没有提供自己如何编译的方法。

网友A:
你文件系统是哪里来的,官网有提供demo images中的文件系统是gnome的界面。你自己烧的是哪个不记得了吗?

网友A:
要不这样,你把你系统起来后的界面发给我看一下,我应该能看你出来你是跑的哪个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这样,你把你系统起来后的界面发给我看一下,我应该能看你出来你是跑的哪个文件系统。 ...

这就对了,我跑下板子,给你拍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对了,我跑下板子,给你拍个图

OK

楼主:
这应该能看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我添加到附件里了,不知道附件回复成功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应该能看出来吧

亲,你这里跑的是gnome的界面,文件系统也GNOME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添加到附件里了,不知道附件回复成功没

添加成功了的。我已经看到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的型号是什么?

imx6q_sabre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你这里跑的是gnome的界面,文件系统也GNOME的。

那这gnome都需要什么插件,或者选择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你这里跑的是gnome的界面,文件系统也GNOME的。

选择插件时,我选择gnome那个几个插件和lib,但是没有界面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x6q_sabresd

飞思卡尔的官网提供的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gnome都需要什么插件,或者选择项呢?

请问你这里是需要编译GNOME的Images吗?我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楼主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的官网提供的开发板?

。。。。。。。。。

楼主:
亲~~您是大神,可能我某些术语和您不一样,您看图吧~~

楼主:
此句仅为调整位置~~~

网友A:
楼主你好,在的吗?请问你是要编译出带界面的文件系统吗?

网友A:
你能否把你的问题明确一些呢?我不是很清楚楼主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把问题说的明确详细一些,当然我们这边也会更快给你回复和答案的,不是让我们在这里花时间去思考你的需求。希望得到您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的吗?请问你是要编译出带界面的文件系统吗?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一直在这么说~~您终于~~~~感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否把你的问题明确一些呢?我不是很清楚楼主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把问题说的明确详细一些,当然我们 ...

就是说呢,,,,我想用ltib编译出带界面的文件系统,,,但是我不知道在执行./ltib -c 时,应该选择哪些选项以及插件呢?您能不能帮我?

楼主:
强调一下:我只想要文件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强调一下:我只想要文件系统!!!!

那你在ltib平台选择中,在选项-------Choose the packages profile下面选择(FSL gnome release package),文件系统的话,建议你选择ext2.gz ramdisk选项。

网友A:
编译好以后在ltib目录下rootfs即为你编译的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在ltib平台选择中,在选项-------Choose the packages profile下面选择(FSL gnome release package ...

好的好的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好以后在ltib目录下rootfs即为你编译的文件系统。

嗯嗯~这个知道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该帖中的问题你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已解决的话,麻烦把该帖结了哈,非常感谢~~

楼主:
目前板子不在身边~~~不知道可不可以~~先结贴吧~~~

网友B(2017-04-14):
谢谢,非常有用。ltib已经安装成功,正需要如何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