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USB数据发送的次数问题求教

楼主(2014-11-03):
各位大神,
  PC通过USB向下位机发送数据,比如PC向USB接口的U盘写入数据,每秒能进行一千次的写入或者读出操作么?
每次的操作数据量很小。在USB2.0版本的全速和高速模式各式怎么样的。。。。
十分感谢!

楼主:
求高人啊。。。

网友A:
东莞众必成电子 九年阿里巴巴诚信通用户,专业生产USB伸缩数据线,单双拉伸缩线,耳机伸缩线,电源伸缩线等等  订购电话:13712312296 邱先生

网友B:
每秒一千次,你随口说的一个数据都这么准
USB有个Frame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时间片,full speed是1ms,high speed好像是1/8个ms
然后各个传输都要进来分带宽,似乎bulk的优先级最低,不过允许bulk最大限度的使用空余带宽

所以,你的问题,在USB协议上应该是没障碍的
但如果你用OS可能会有一定得影响,比如windows可能会对U盘写入做缓冲,你一次一个字节,他不给你发,凑够整数,比如64个字节,然后一起写
另外OS的多任务系统的时间片一般是几十个mS,这把CPU一切走,估计你这1S也无法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