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驱动BLDC疑问

楼主(2014-11-03):
最近学习基于stm32驱动BLDC,使用高级定时器+普通定时器方式。现有几个疑惑,请前辈指点迷津。由附图可见
1、所有互补通道OCxN,要么高电平要么低电平,即无PWM输出,而OCx通道则依据情况输出PWM。而我看了网上一些例程,似乎并无如此设置,而是都输出PWM——比如第1步:OC1和OC2N都输出PWM。
2、如果互补通道只能通或断,而对应通道要么输出PWM要么断开,这如何设置?比如当前为第1步:OC1输出PWM,OC2N输出1,其他全关闭。必须结合BDTG、SMCR、CCER等寄存器,才能实现此功能吧?

谢谢!

网友A:
网上有很多例程,我也发过不少;
搭好硬件后,用示波器量下波形就明白了;

上面的PDF资料,你看中文资料就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例程,我也发过不少;
搭好硬件后,用示波器量下波形就明白了;
现在对换向及调速(PWM)有关的stm32内部寄存器设置还有一些困惑。
比如,根据官方数据手册,很明显的:6 steps,每一步都是CH1-CH3的主通道OCx输出PWM,另外需要工作的OCxN输出高电平,其余均为关闭状态,但网上的例程,我看了似乎不是这么处理的,需要工作导通的通道貌似都以PWM形式输出。
另外:能否举例说明OSSR和OSSI这两个位的作用?

谢谢!!

楼主:
另外:何为“空闲模式”、“运行模式”?

楼主:
结贴:手册难懂,反复咀嚼,还是能看出些东西的。谢谢各位!

网友B:
H_PWM -- L_ON 或 H_ON -- L_PWM的这种方式算比较简单了, 我现在采用PWM-ON的驱动方式比较这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_PWM -- L_ON 或 H_ON -- L_PWM的这种方式算比较简单了, 我现在采用PWM-ON的驱动方式比较这个更好。 ...

HPWM-LON和你现在采用的PWM-ON有啥区别?
官方参考手册给出的就是HPWM-LON方式。

网友C:
网上的例程确实不少,很容易找得到。。

网友D:
各种颜色的波形,还真挺漂亮的呐,O(∩_∩)O哈哈~

网友E(2014-12-05):
引用 楼主:
结贴:手册难懂,反复咀嚼,还是能看出些东西的。谢谢各位!

我现在也在研究BLDC的驱动控制,看到库里面的历程了,对OSSI和OSSR这两个位的作用理解的也是一塌糊涂,希望过来的前辈们能指导一下!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结贴:手册难懂,反复咀嚼,还是能看出些东西的。谢谢各位!

您好啊,我现在也在做stm32驱动BLDC的程序,和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1,应该怎么配置主通道为pwm模式,互补通道为高低电平模式,
2,OSSR和OSSI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啊,希望前辈能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F(2015-11-04):
OSSR与OSSI确实写得很模糊

网友G(2018-09-05):
引用 网友E:
您好啊,我现在也在做stm32驱动BLDC的程序,和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1,应该怎么配置主通道为pwm模式, ...

你好,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6步法即可。非常感谢。QQ:19952332

网友G:
你好,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6步法即可。非常感谢。QQ:1995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