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设计这样一款射频电路的可能性

楼主(2014-11-03):
电路需要对射频信号滤波后放大,截至频率为200M,输入为0.025v,输出为0.9v,请问一下,这样一款纯粹模拟电路的可能性。 逼人模电实在拿不出手,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过了。

网友A:
还是先给出输入信号频率范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还是在如何有效防止自激。什么阻抗丶电压?好像铃木雅臣有本书。

都用负反馈也要考虑自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给出输入信号频率范围吧

有直流成分,所以频率可以算0-200,超过200的要滤掉。所以设个200截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直流成分,所以频率可以算0-200,超过200的要滤掉。所以设个200截止。

200M-3dB,那就要看负载阻抗了,另外容性不可忽视,多少pF?

网友C:
做个记号,学学!

网友D:
直流,也算射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3dB,那就要看负载阻抗了,另外容性不可忽视,多少pF?

输入阻抗是5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也算射频?

看错了,没有直流,通过电容耦合的。

网友D:
这就好办,找一个高速的运放,多级串联,也可以。
如果最低频率高一些,会好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好办,找一个高速的运放,多级串联,也可以。
如果最低频率高一些,会好做一些。 ...

我用adi 8014这400M频率的高速放大器,仿真出来的频率特性非常差,3db 基本上破不了100M。

网友A:
如果增益带宽积裕量不够多,就分多一两级

网友E:
这个属于12dBm中功率、VHF放大器,可行。可能对你很有难度。你需要先从你老板或者老师那里拿到完整的指标,特别是线性度、带宽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