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54 很容易飞掉!

楼主(2014-11-03):
我们在用 LPC1754,被一个问问深深困扰:这个芯片很容易飞掉。
比如,我们在某个IO脚上接个DA转换。然后一上电,它就不从MAIN那里执行了!
不知道别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这个型号的MCU太垃圾?

网友C:
用在哪个领域找原厂

网友D:
你可以先使用评估板测试一下,烧上你自己的程序,如果还这样的话,
首先检查程序,其次再怀疑芯片。
LPC系列的芯片还是很强的。

网友E:
应该还好吧,我一个哥们就用这个17XX,没听说有这种问题啊

楼主:
是不是不用的引脚都要拉上电阻?荡空的话容易进干扰?

网友B:
先吐槽一番,然后打电话给原厂的技术支持,告诉他们这个MCU有严重的BUG。。。

网友F:
我用过LPC1754这个片子,用在十几KW的逆变器当中使用过程没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你代码问题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G:
简简单单接个DA就跑飞?
世界上最烂的单片机也不会的。何况NXP的片子不差。
问题要么出在电路,要么在程序。

网友H:
看下你的电路 设计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