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云的安全控件 怎么像个病毒呀 ?

楼主:
见下图
微云的安全控件 图标 怎么 有个木马呀,不会是 病毒吧 安装吗

谢谢!

网友A(2014-11-04):
不敢,类似于该类图标一律不敢安装

网友B:
去官网重新下载试试

楼主:
谢谢二位大侠的指点!

下面是 微云控件 过程的描述:

打开腾讯微云,点击右上角的添加(见附图一);
此时,弹出“安装控件”提示对话框(见附图二);
点击安装控件,出现如 附图三 所示的下载页面;
下载的控件如附图四所示。

请教大侠,这个 微云控件 安全吗 ?来源可靠吗 ?能安装吗 ?

再次致谢!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附图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二位大侠的指点!

下面是 微云控件 过程的描述:

这个是可以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