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想用STM32做TFT LCD,但是得低功耗,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楼主(2014-11-04):
(无正文)

网友A:
关闭不必要的外设电源   定时关机

网友B:
定时关闭tft彩屏,或使其休眠,调节屏幕的亮度,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不必要的外设电源   定时关机

恩,这个是一方面,但是我可能到时候要用电池,估计也就4节,6V左右。想撑6个月,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关闭tft彩屏,或使其休眠,调节屏幕的亮度,降低功耗

恩,这个是一方面,但是我可能到时候要用电池,估计也就4节,6V左右。想撑6个月,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这个是一方面,但是我可能到时候要用电池,估计也就4节,6V左右。想撑6个月,不知道行不行。 ...

估计不行吧,屏一打开,估计就没电了;
我现在买的工业屏,大概是1W,是比较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行吧,屏一打开,估计就没电了;
我现在买的工业屏,大概是1W,是比较费电; ...

不用,我只需要2.4寸的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这个是一方面,但是我可能到时候要用电池,估计也就4节,6V左右。想撑6个月,不知道行不行。 ...

4节干电池想撑6个月,还是带屏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4节干电池想撑6个月,还是带屏的。。。。不行。

恩, 我觉得也是,所以提出来看看大家 有没有什么想法。

网友E:
曾经做过一个项目用瑞萨芯片加TFT屏在休眠状态下电流在6uA以下, 你说的不清不楚谁知道你要干嘛, 是否还有其他耗电的设备? 多久唤醒? 很多条件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经做过一个项目用瑞萨芯片加TFT屏在休眠状态下电流在6uA以下, 你说的不清不楚谁知道你要干嘛, 是否还有 ...

TFT带触摸屏?

网友F:
屏这背光一亮,就麻烦了。你先管开屏幕时间有多长吧

网友G:
可不可以用字段码的屏。

网友H:
我用的就是STM32加2。4屏,也是低功耗,算一下就出来了,楼主你说的不清不楚的,这谁能回答啊,以30mA屏工作电流算,屏的亮度勉强接受,你是用普通电池还是充电电池呢???不清楚!!!普通电池电量按1节1000mA算,理性状态,4节就是4000mA;充电电池好的2500吧,就是10000。除一下,一个5天左右,一个14天左右,还是那一句,你的外设呢?屏长亮?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这背光一亮,就麻烦了。你先管开屏幕时间有多长吧

是的,背光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就是STM32加2。4屏,也是低功耗,算一下就出来了,楼主你说的不清不楚的,这谁能回答啊,以30mA屏工 ...

外设没有,就是一块屏,,需要带触摸的,就做一个开锁的界面,每次开锁的时候,点亮就行了,其余时间都可以待机。我找了一下网上的屏,好像电流都是45ma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外设没有,就是一块屏,,需要带触摸的,就做一个开锁的界面,每次开锁的时候,点亮就行了,其余时间都可 ...

那这个应该不是问题,STM32有一个WAKE UP  GPIO口直接进入低功耗模式,用个按键控制下就行,  屏工作电流调节电阻就可以控制,也可以用个背光芯片控制,看你选择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外设没有,就是一块屏,,需要带触摸的,就做一个开锁的界面,每次开锁的时候,点亮就行了,其余时间都可 ...

触摸的我就不知道了 ,没用过,不过都是大同小异,你控制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I:
用半反半透的LCD吧。把背光关了。

不刷显的情况下,半年是可以的。

刷显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J:
算电量吧,1天使用多少时间*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