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DISCOVERY USB CDC虚拟串口 不进端点中断

楼主:
您好:
           我是研发的软件工程师,目前正在使用stm32f429系列MCU开发产品,
在使用USB CDC类做虚拟串口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希望得到技术支持。
           使用的USB库: stm32_f105-07_f2_f4_usb-host-device_lib   使用F4系列标准库开发       目前硬件环境: stm32f429i-discovery
           问题描述:  由于429的套件没有提供USB相关的例子,所以根据USB库里的例子来改,希望可以改好用在stm32f429上,
                                      移植编译成功,PC可以识别并正常安装驱动程序,识别为虚拟串口,但是MCU无法接收到PC发过来的数据。
                                      使用BUSHund监视时,发现控制传输都正常,包括波特率的设置等,从PC传输数据的时候,只有第一次数据传输,可以再BUSHUND上看到,
                                     后面的传输都无法再BUSHUND上看到了。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超级中断都是如此。
                                      使用keil仿真,发现从来没有进入EP1IN/OUT中断,端点配置等,都是参照USB库里的例子来的,
                                       搜索网上也有人遇到类似情况,但是都没有明确解决办法,
能否提供429-DISCOVERYVCP例子或者给点远程技术支持呢?如能收到支持将不胜感激,祝ST越来越好。

网友A(2014-11-04):
429-DISCOVERY资料的文件夹下面有例程;
你再找找,我也发过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但是那些文件夹下面只是库文件,
没有包含具体的例子啊,
具体例子只有一些基本外设和一个USB HOST的DEMO啊。

无论如何,谢谢回复啊,听说ST的技术支持,必须找代理啊,无奈。

楼主:
使用USBTRACE软件,发现    数据传输居然用的是端点0?

如图下面的32,31是我传输的数据,发现也是用端点0传输的呢?
根据描述符,数据传输应该使用端点EP1啊,上位机传输数据的时候,使用哪一个端点,不是根据描述符来的么?
难道描述符有问题么?直接用的官方的啊

网友B(2014-12-22):
yf823547490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在调试这块,也正在写代码。刚刚开始,没看到有429 VCP的例程,之前用103来着,103的例程里边有的,不过和429差别挺大。我也用过LPC1788的,也都移植好了,知道用cdc类,但具体的估计还要多研究几天。如果搞定了,恳请回复,希望能少走点弯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yf823547490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在调试这块,也正在写代码。刚刚开始,没看到有429 VCP的例程,之 ...

HI,哥们,我还没搞定,
一直放在那里没解决呢,现在在搞HOST DEVICE 动态切换的事情,都是MSC的。
等这个搞定了,再搞VCP,
我给ST发邮件了,他们说 芯片没问题, 开发的出来不出来,就看自己水平了,没示例代码。
ST官方的有些东西也是敷衍了事,真的觉得这么大的公司,做事情就不好好做呢。

呵呵,慢慢搞吧,共勉。

网友B:
429的资料太少,不像103的。我在stmcu.org论坛上看到也有提到这个问题,说407 discovery上有VCP的demo,我下载了discovery所有资料,不过针对device的里边只有hid的,我也发了个信息想他们要demo了,不知道最终是否有。如果搞到了分享你下。

网友C(2016-06-15):
我也在用f429 discovery 电脑没有反应 是不是我pin脚配置问题 我按原理图配了个fs的 ,是这部分问题么 还是需要改板子,请指教
我看原理图他不知道usb2.0 但是手册又说支持 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B(2017-01-09):
已经搞定,谢谢

已经搞定!

网友D:
你好 最近也在搞f4的vcp 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串口收发) 就no response 不知道为什么 将近10天了 求指点!

网友E(2017-04-01):
hi 我在 f429-discovery 板上调试  VCP,遇到 和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 f429收不到 PC的串口助手传过来的数据
请指教

网友F:
STM32F429-DISCOVERY没有自带USB开发的吗?

网友F:
楼主有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G:
没有做过这个虚拟串口。

网友G:
怎么不直接使用串口芯片

网友H(2018-07-13):
请问要不要安装驱动啊 我的识别不了

网友I(2018-09-02):
我在F407上面成功调试出VCP,收发都问题。
但是我移植F446上面,我USB时钟也配置成48M,但竟然连驱动都装不出来。
我搞了接近5天了,没什么进展,不知道问题出在哪??